[拍摄] 海康威视DS-2CD3210D-I3网络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2-02-09):
海康威视DS-2CD3210D-I3网络摄像机主控芯片HK-2013没有外敷散热片,实测工作温度仅30摄氏度。

网友:
里面挺复杂的

网友:
这种清晰度还是不错了。

网友A:
TTL接线方式,可以不接VCC   固件有问题可以直刷官网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接线方式,可以不接VCC   固件有问题可以直刷官网升级固件!

谢谢标识说明!丝印VS16  1407的芯片是不是可编程时钟?

楼主:
这个芯片也是海康威视摄像机上的芯片,查不到规格书

楼主:
哪位能够说一下1.8V  LDO芯片丝印F3的型号?

网友:
VS开头的是定制的EMV加密芯片,用来存放序列号型号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