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海尔冰柜BC/BD142HER的蒸发管

楼主(2022-02-09):
最近想买个冰柜,在网上看了几个品牌的,看中海尔的这款,就是不知道蒸发管是不是D形管,问了厂家售后居然也不知道,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说明一下,其他品牌如美的美菱都宣传这个卖点,不知道海尔为什么隐瞒难道不是D形管吗?有哪位达人知道的,还有是不是纯铜的。

网友A:
效率高低看能效比就行了,细枝末节的有啥好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低看能效比就行了,细枝末节的有啥好研究

影响制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低看能效比就行了,细枝末节的有啥好研究

如果海尔不是D形管,那就太不厚道了,为了节省成本,赚取更高利润。

网友:
纯铜的想都不要想了啊

网友B:
管它什么d管o管的,看能耗比和冷冻能力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它什么d管o管的,看能耗比和冷冻能力才是正道

D形O形就是影响制冷能力的因素之一,要不然那些厂家也不会用D管了。

楼主:
如果海尔不用D管就能达到其他厂家的效果的话,那如果使用D管不是更优势了吗?

网友C:
只是加工工艺的区别,圆形的压扁,要想效率高,管路内壁是波纹的

网友D:
那还有螺纹形状的。。。有啥好纠结的,不应该问问是铜管还是非铜管。。。纠结o还是d,那就按你喜欢买d行的不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有螺纹形状的。。。有啥好纠结的,不应该问问是铜管还是非铜管。。。纠结o还是d,那就按你喜欢买d行的 ...

大家都是非铜的没得选,就这截面不同而己,制冷速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加工工艺的区别,圆形的压扁,要想效率高,管路内壁是波纹的

这和效率没关吧,是影响制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有螺纹形状的。。。有啥好纠结的,不应该问问是铜管还是非铜管。。。纠结o还是d,那就按你喜欢买d行的 ...

都是非铜的这不是比较点了,只有在其他方面比。

网友E:
现在大厂都没有铜管了,海尔还算厚道用的铝管。至于D型管那是厂家的噱头,O型管也是压扁的 与内壁贴合面积也不小,用哪一种管对制冷效率其实没有太大影响。真那么追求要新技术还不如选择用新式制冷剂的,制冷更快温度更低可到-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厂都没有铜管了,海尔还算厚道用的铝管。至于D型管那是厂家的噱头,O型管也是压扁的 与内壁贴合面积 ...

这不是什么噱头,这不是很简单的物理常识吗?CPU散热器要和表面接触良好并且涂上导热硅脂效果才好。D形管的成本确实比O形的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