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度在家1c,原故障估计电源线接触不好,后故障黑屏,有显示

楼主(2022-02-09):
无图
小度在家1c,原故障估计电源线接触不好,后故障黑屏,有显示。
查主板升压ic损坏,输入4.9 输出也是4.9没有升压,更换升压IC和升压电感后正常,输入4.9 输出32v左右。开机亮度可以调节,配网,一集电视剧还没看完,就黑屏短路了。
摸WIFI位置发热,拆屏蔽罩,发现WIFI模块短路。后检查RTL8723DS 工作电压为3v,
主板12V经过SGM6132YPS8G模块降压供电,输出4.9v    这个电压明显高了啊,之前的升压IC损坏可能跟这个电压高有关,查芯片PDF,旁路的电阻阻值都正常,PDF参考电路降压输出应为3.3v
好了 说道这里都头大了
供电到底是3V 还是4.9v
如果是4.9V 那么WIFI芯片明显电压高了
如果是3V 查肖特基和电感都正常啊
现在已经买了降压芯片和WIFI模块
就等到货了
希望有知道的大神们,帮我确定一下 ,正常这个模块再小度上面设计电压是多大???
感谢!

楼主:
电源芯片到货了,装上去,输出还是4.9v
查分压电阻,PDF例如,对于 3.3V 的输出电压,R2 为 10K,R1为31.25k

到底这个电压是4.9正常呢还是3.3正常  测R1实际阻值52K左右

如果用4.9V  WIFI模块供电就成了4.9 应该会再次烧芯片
如果用3.3v   就要改电路。。。

网友A:
应该是3.3V把  话说我有个百度1S  12V供电的  好久没用刚才测试完全不开机了 楼主有思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3V把  话说我有个百度1S  12V供电的  好久没用刚才测试完全不开机了 楼主有思路么 ...

感谢!说下最新进展。芯片到货以后改分压电阻。原电阻52k,改成33K 输出就成为了3.3v
但是在开机以后,亮度调节到最大,居然黑屏了,检查36V升压ic,坏了
于是又把电阻改回来了,输出电压4.9v,更换升压IC以后正常了
wifi芯片买不到,买的是小板子,拆WIFI芯片。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测试几天以后,一切正常
所以,为什么会烧WIFI,至今不明所以
但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S据说是WIFI模块短路问题,可以测试下主板是不是短路了,有没有发热的地方,WIFI模块是不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3V把  话说我有个百度1S  12V供电的  好久没用刚才测试完全不开机了 楼主有思路么 ...

我的1S上星期才坏了电源,换了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