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kuai Q50有没有刷第三方固件方法

楼主(2022-02-09):
这个Q50现在经常拨号异常 用几个小时就拨号失败 重启一下又可以了 如此循环…
求教各位大佬 这款有没有刷机方法刷opwrt 之类系统

网友A:
Ikuai用的闪存是NAND类型的,无线芯片驱动也未必能跟其他固件匹配,用TTL可以刷,但是可能会一点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编程器刷机,

另一个办法是,到官方论坛,找技术人员求助。
然后还有一个办法,买刷好编程器固件的 NAND闪存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kuai用的闪存是NAND类型的,无线芯片驱动也未必能跟其他固件匹配,用TTL可以刷,但是可能会一点风险,最好 ...

非常感谢 这个路由好像是假死问题 买的时间久了 路由器多 就没用它 结果问题居然出现了 可能是升级系统版本后 官网搜到相同的问题 是发售后维修挺麻烦
手里ap 诺基亚-Q和k2p刷了kvr 希望它也就是能刷成老毛子ap做漫游就行了
网上Q50的帖子很少 应该是太弱了没人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路由好像是假死问题 买的时间久了 路由器多 就没用它 结果问题居然出现了 可能是升级系统版 ...

主要是这台机器的性价比不高,对于喜欢折腾的来说就没啥意思了,所以就比较冷门,很多企业公司小微企业用爱快的可能也不多,用腾达普联系列的到不少。用爱快的多数都是从软路由的客户来的

网友A:
我的软路由用的就是爱快,很稳定,体验不错,他跟高恪是2种营销方式,他是软路由的软件免费,高恪是硬路由,联发科7620/7621这些热门机型固件免费,所以硬路由我刷高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软路由用的就是爱快,很稳定,体验不错,他跟高恪是2种营销方式,他是软路由的软件免费,高恪是硬路由 ...

是的 k2p高恪挺不错我刷过 它多拨的限速 感觉没有爱快简单 软路由我也用的爱快 主要是限制小孩玩游戏…哈哈
前不久调试 RB4011G 发现南阳老家联通居然有1000m网络了…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