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电动工具走下神坛。我来深扒东成wqb-2000热风枪

楼主(2022-02-09):
李连杰倚天屠龙记中一句话:貌似忠良的男人也不可信
电动工具印象中合资品牌的做工质量可靠,可价格太高;深水宝杂牌太多,价格虽然便宜,但偷工减料严重。似乎有一个说法东成的产品做工粗糙,但用料足不减料,踏踏实实做产品,久而久之东成成了皮实耐用经济的代名词。度娘一下东成营销公关做得真到位,一片叫好:

正文:
型号:东成wqb-2000
输入功率:2000w
如图描述

买前对话买后两个样
买前:

到手一测:温度与风速调到最高,实际功率只有1684W左右。

再联系东成

再后来就是各种扯皮了。什么额率有损耗,什么额定功率测不出来,各种奇芭的言论。如是电机类做功的角磨机,电钻等以负载情形变化功率也跟着变化的产品而言,可操作空间太大。总的来说,对于这个电热丝做工的一通电就是功率,连这个都敢参数造假,并以假点为卖点,还真少见。更甚至售假态度比买假的还恶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2月10日更新生活中对于电器不关心的人对功率没有概念是能理解的。但厂方或是从业人员还是业余爱好者来说,统一口径,集中突破点,采用混淆视听带风向的方法,来掩抹问题的本质。确实很让我意外,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平时在论坛里潜水或是打酱油的都浮出水面,想必都是有着第二份职业吧。此贴同样也是照妖镜,不是不懂,而是另有所图,无论是京东,还是东成,在客观上来讲,这钱花得不值,以过时的方法来抢占话语权未必有效。引向坛友crazy0qwer的回复:

很简单的公式,就是电压乘电流的结果,哪来的穷究:什么大气气压,环境温度。再者说,我又没有要说要精确到2000W,而在214.4电压只有输入功率1684W合理吗?

再来看看东成有几款热风枪1600W 和2000W.  它们到底谁是李鬼,还是2000W是智商税。对于我东成的老用户来说我现在开始保留了,你相信吗,附我所有买东成产品,刨机,水钻机和电镐等太大没有拍。

补充内容 (2022-2-20 20:14):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603-1-1.html

网友A:
骂得好!售后这种蛮不讲理,胡说八道的方式,确实太气人。要是当面这么说,真可能就揍它了。

网友B:
我以为是买的电动工具,热风枪这玩意不一定要品牌的,什么品牌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买的电动工具,热风枪这玩意不一定要品牌的,什么品牌都能用。

它的产品线1600w一个价位,2000w一个价位。上当上大了

网友C:
测试时电压是多少?如果测试时电压是200V,就是这个功率。你要看你家的供电电缆有多粗?压降有多大?这测试是没有说服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电压是多少?如果测试时电压是200V,就是这个功率。你要看你家的供电电缆有多粗?压降有多大?这测试 ...

电压214,我来补图,且我的家用插座2000w的热水壶满功率2000w没问题,插座与电线2.5平方没问题,如果非要我测家电是否50hz那我没法测

网友D:
没必要黑,也黑不了多少,外国牌子也是一样的,开始达标,后面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黑,也黑不了多少,外国牌子也是一样的,开始达标,后面就不行

说岀事实不等于黑,且我是刚买不是如你所说时间长了不够,不知你的言论岀发点是什么,传说中的带风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岀事实不等于黑,且我是刚买不是如你所说时间长了不够,不知你的言论岀发点是什么,传说中的带风向吗 ...

带风向?你连脏话都说出来了,还说风向???

网友D:
买到不如意的东西,退货就行,不需要在论坛发贴黑人家,外国牌子也是一样的,开始达标,后面就不行,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骂得好!售后这种蛮不讲理,胡说八道的方式,确实太气人。要是当面这么说,真可能就揍它了。 ...

那得请进去坐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到不如意的东西,退货就行,不需要在论坛发贴黑人家,外国牌子也是一样的,开始达标,后面就不行,全新的 ...

别偷换逻辑,东成不能代表国货,别带风向带成到国货vs进口货,我所说的合资也可有国货属性,你的思维方式和东成的客服高度一致,同伙,还是品味一致?

网友:
实际功率只有1684W左右,确实不到2000W,差将近15%,不知道行业怎么规定这个偏差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偷换逻辑,东成不能代表国货,别带风向带成到国货vs进口货,我所说的合资也可有国货属性,你的思维方式 ...

不就是一个是卖,一个是买吗?买到不如意的东西,退货就得,居然成了偷换逻辑。。。我估计你只能在网上这么较真了。现实中,你不敢这么做吧。比如买衣服啊,不合身,骂服务员一坨屎。

网友:
很多电吹风也是,担心烧廉价插座。电脑风扇标注700毫安,实测500毫安,可能在大风阻散热器满电流。台达风扇虚标较多,2安标注,实测1安,大风阻1点2安。美蓓亚电流不足,转速慢,堵转一直有最大电流是高仿风扇,正品有堵转重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一个是卖,一个是买吗?买到不如意的东西,退货就得,居然成了偷换逻辑。。。我估计你只能在网上这 ...

以假点为卖点,给你说了买成了不如意,你说得好轻巧,现实生活中我可能没那么高大上,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都会比你有勇气,也不会和你一样秀下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假点为卖点,给你说了买成了不如意,你说得好轻巧,现实生活中我可能没那么高大上,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 ...

是的是的,你牛,我只不过是键盘侠,你无视其它牌子也是一样情况,断章取义抓住东成不放。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的,你牛,我只不过是键盘侠,你无视其它牌子也是一样情况,断章取义抓住东成不放。服你了。 ...

其它牌子没买到,没去做测试,人各有志,有人自愿成为失足妇人,失足男人,我不能因为别人选择了,我也成为失足的人,我不会,希望你最好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牌子没买到,没去做测试,人各有志,有人自愿成为失足妇人,失足男人,我不能因为别人选择了,我也成 ...

我与你说,工具毕竟是工具,是拿来用的,没问题就好了,而不需要抓住功率不放。何况 东成不只是只做风枪,你以这风枪单一产品就想拉东成下来,理由不够服众啊。

网友:
说实话,买家的语言是亮点了!在额定输入电压的情况下看看功率多大,不然怎么叫额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