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012行星齿轮箱的问题

楼主(2022-02-09):
机子是牧田012 电机齿轮是金属的 下一级是3个尼龙齿轮 长时间使用下来3个尼龙毫无磨损痕迹 电机齿轮上下变粗右歪 啥原理 尼龙比铜齿轮硬? 碳刷还有老多

网友A:
电机端齿轮转好几圈尼龙的才转一圈.电机转一圈就要和3个尼龙齿来3次亲密接触.

网友B:
应该是长时间缺油吧

网友C:
那个钢齿轮,对着三个尼龙的,这边动一个齿,要接触三下尼龙齿,磨损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端齿轮转好几圈尼龙的才转一圈.电机转一圈就要和3个尼龙齿来3次亲密接触.
...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长时间缺油吧

真不缺 油多的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钢齿轮,对着三个尼龙的,这边动一个齿,要接触三下尼龙齿,磨损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 ...

原来如此 谢谢

网友:
牧田的012网上不是说尼龙的好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不缺 油多的怕人

完全是设计缺陷,三级行星齿轮应该是通过波箱壁将润滑脂分散到各层之间,但是012抄作业不成熟,没有抄到松下7410的精髓。
由于0.12仓促上马了7.2V电机,造成二级行星金属齿轮与尼龙齿轮列速比不对,造成高、低档切换的齿轮圈无法将波箱余集润滑脂推向中心轴椎上。

最好解决方法是重新购买新版012,其次可以采用松下6225、7410、7411波箱配件代替,米沃奇4IS或M4D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完全是设计缺陷,三级行星齿轮应该是通过波箱壁将润滑脂分散到各层之间,但是012抄作业不成熟,没有抄到 ...

请问012新版有什么外在特征可供识别?或者012新版是什么时候上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是设计缺陷,三级行星齿轮应该是通过波箱壁将润滑脂分散到各层之间,但是012抄作业不成熟,没有抄到 ...

这应该是正解,如果只是和三个尼龙齿轮啮合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012新版有什么外在特征可供识别?或者012新版是什么时候上市的?

新款012、022国内非常少,正品是大阪生产的,一般在日亚上有卖的,其他颜色有白、黑、粉。

网友F:
如果上日亚,直接就买松下的电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上日亚,直接就买松下的电批。

松下7421在亚马逊买了,但不舍得用,牧田用着不心疼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款012、022国内非常少,正品是大阪生产的,一般在日亚上有卖的,其他颜色有白、黑、粉。 ...

谢谢,我在亚马逊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松下7421在亚马逊买了,但不舍得用,牧田用着不心疼嘿嘿

松下的EZ7421多少米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松下的EZ7421多少米买的

双电套装到手不到1400,免运费,但是税就有230,电动工具税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是设计缺陷,三级行星齿轮应该是通过波箱壁将润滑脂分散到各层之间,但是012抄作业不成熟,没有抄到 ...

他那个高低转速切换我看了下确实推不了油脂 我自己重新打了油买了新电机现在用着还行
波箱换了自停模块装不上啊咋整。。 还是说您的意思是换齿轮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电套装到手不到1400,免运费,但是税就有230,电动工具税很高

你那价格应该是日亚的,我从中亚打开价格好像比你那贵

网友:
咸鱼上有人卖这个尼龙这个齿轮,我一直都在用低速。没有用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