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大佬知道,图片上的两只电流互感器的具体参数吗?这个是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2-02-09):
有大佬知道,图片上的两只电流互感器的具体参数吗?这个是电动车控制器上的,现在想用HC800T换掉HC400合适吗?HC800T是四角的,HC400T是三角的,

楼主:
里面的霍尔HC400T是三个管角的,HC800T的霍尔是4个管角的,

网友(2022-08-05):
霍尔电流传感器用来检测直流大电流,一般用于电动车控制器,霍尔不一样可能不太好换

网友:
400和800不通用,最大量程不同的,普通的是输出4v的电压信号,一个800a对应4v,一个400a对应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