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在闲鱼买的一个安泰信ads1062ca示波器,开机黑屏有时候开机亮按键灯,

楼主(2022-02-10):
希望大家帮帮我修好它,我也是一个电子爱好者,手工没有问题,就是理论差,谢谢

网友:
     你把电源板图片拍出来   我看不见是高压背光还是led背光   手电照一下看看启动有没有图像
  有图像就是
1:背光高压电路坏了  或者灯管坏了
2:led的可能led坏或者led电路问题
3:背光控制脚

背光的控制是主板控制的上电开机 图3右下角那个芯片加载程序运行 同时拉低背光控制脚 关闭背光

  所以很多丢失程序的或者主芯片电路有问题不能运行的机子开机是白屏幕     你测一下电源板到主板那个白色插头的每个脚对负极的电压

按键会不会变色?  按了有没有反应? 比如变色或者蜂鸣器叫   开机瞬间屏幕会不会闪?

网友:
1:背光高压电路坏了  或者灯管坏了
2:led的可能led坏或者led电路问题
3:背光控制脚

网友:
发货之前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检查背光板或者背光供电部分,,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示波器应该是系统没有正常工作运行!

不能正常工作 :

1  检查电源供电,主板上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各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2  检查主板上主芯片复位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3  检查主板上各芯片时钟是否正常?也就是主板上每路晶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楼主应该多给些故障信息
看图像是荧光灯的背光,查下高压振荡部分。
先从电源着手,系统的几路电压如5ⅴ,24ⅴ要正常。然后看有无开机图像,可用强光手电照屏幕。有图像就是背光部分故障,无图像可能主板故障,查查主板低压,如3.3ⅴ,1.8ⅴ。。。

楼主:
谢谢你们,这个机器我感觉压根就没有进入待机的状态,只是开机风扇一直转,蜂鸣器一直没有响过,按键也不响,主板的FPGA芯片有3.3v,附上电源板照片。

楼主:
交流档测试背光有4.2v左右,直流档测不出来好像。我用手电照屏幕了,没有显示的

楼主:
主板上的3.3和1.6左右的电压是有的,芯片都是冰冰凉

网友A:
闲鱼,现在真不太可信了
楼主确认人家发过来前机器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现在真不太可信了
楼主确认人家发过来前机器正常吗?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而且还修过的。

网友B:
几十块买的吗,这么折腾。除非自己有经验或者买来当配件,否则这种故障就算是白送都不要轻易入手,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而且还修过的。

没有理论就只能测测电压了,或者找个本地坛友看有没有感兴趣修的。
信号问题你可能要再买个好的示波器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买的吗,这么折腾。除非自己有经验或者买来当配件,否则这种故障就算是白送都不要轻易入手,浪费时间 ...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是多么想搞个示波器,几十元去看看有吗,电子的是折腾更是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买的吗,这么折腾。除非自己有经验或者买来当配件,否则这种故障就算是白送都不要轻易入手,浪费时间 ...

对于电子不都是折腾吗,更是学习,再说对于电子爱好者多想有个示波器啊。

网友:
按下auto或者stop键有反应吗,没反应就是压根没有开机,查供电晶体和复位吧,也有可能是固件问题或者rom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发现这个tlc精密放大器地5脚和地短路。

楼主:
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修复,谢谢大家。

这个运放问题导致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
哇  楼主厉害  有耐心 换我修10年也不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