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邯郸学步,拆修JVC GR-D31AC磁带DV摄像机发生异常情况,结果翻车了

楼主(2022-02-10):
最近想把之前用磁带DV机给孩子录的DV视频导出到电脑里,这几盒DV视频是用姐姐家的DV机录的,于是又从姐姐家借来DV机,型号是JVC GR-D338AH,结果发现机器坏了,装入磁带,显示屏显示录制日期等磁带记录信息,按放像键,刚一出视频画面就卡住了,花屏,然后蓝屏,画面提示“发生异常情况,安全模式开启,请解除供电,稍后开机再试,06”.反复试验,倒带也不行。分析,既然都出现磁带信息和放像有短暂画面了,说明磁带加载正常,音视频信号电路以及逻辑电路也正常,之所以花屏卡顿会不会是因为磁鼓检测到的时序信号和视频相位错误造成的安全模式开启呢?年纪大,眼神又不好,拿着放大镜反复观察机芯,

无意中发现压带轮上下窜动,用镊子取下压带轮,但是翻遍了整个机器和拿来时的口袋也没有找到上面的套箍,估计丢了。之前姐夫说过这机器放录像时画面一抖一抖的,现在看来那时压带轮的套箍就开始松动了、因为是姐姐家的机器,我不好乱动,加上摄像机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早年间买的二手的松下M1000和索尼8毫米磁带摄像机平时有点小毛病都不敢乱弄,于是只好做罢。       为了导出磁带里的视频,我又在闲鱼上花90元淘了一个同品牌的GR-D31AC磁带DV机,卖家说功能一切正常,但收到货后发现只能放像,而且按键功能紊乱,放像键没反应,快进是快进,快退也是快进,偶尔能快退,停止是放像,偶尔也是快进,跟卖家沟通申请退货,卖家说60元求我收了,我一想退货还要花10元,行吧。 淘货时就留了一个小心眼,尽量买一个同品牌型号接近的机器,用完了可以当配件机修姐家的那个,因为淘来的那个机器不能快退,没办法,只好卸下了这台的压带轮套箍,装到姐家的机器上,工具简陋,隔着仓门,手大空间小,又怕弄变形了机芯,勉强把套箍安上了,放像,故障依旧,倒带也不行,估计是套箍没压到位,反复按压(怕用力过大压变形导杆,用起子在压带轮导杆下面垫着支撑),终于可以倒带了,但还是不能放像,估计是压带轮还没压到位,不管它了,先把磁带倒到开头。好不容易把磁带都倒到开头了,又把压带轮套箍卸下来装回原来的机器,这回有经验了,反复用起子垫在压带轮导杆下面使劲按压,试机,一次成功,可以放像了,但画面隔几十秒声音停顿一下,又反复按压几次压带轮套箍,依旧,不管了,忍了吧,开始连接采集卡,导出。后来发现,在磁带开头的时候卡顿的有点频繁,几十秒不等,等放到磁带中间的时候几乎不抖动了,谢天谢地!换到第二盘磁带的时候,即使在磁带开头的时候也不咋抖动了,害怕夜长梦多,一鼓作气把八盘磁带的视频都导出来了。
紧张了好几天,静下心来,开始对这个神一样的东西好奇了,按键窜键,会不会是曾经进过水一类的东西,或者受过潮?卖家是江苏某市,空气湿度大,有可能。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机芯,发现机架的铝制部分确实有腐蚀斑点,但机芯其他材质部分干净的很,包括磁鼓。由于水平有限,不敢大拆,只想把按键部分拆开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

拆掉了能和显示器和播放按键面板的所有螺丝,没拆下来,总感觉有东西卡着,去拆机论坛搜贴拜读,发现镜头罩侧面有一螺丝没卸

卸掉这个螺丝后,先取下镜头罩,热靴罩

就可以取下显示器组件(包括取景器组件)和播放按键面板了

简单拆开播放控制面板看看

面板的正反面都很干净,没看出有被水等浸过的痕迹,但还是用95%的无水酒精反复擦拭了板子的正反面,装回去,试机,故障依旧,由于是第一次拆这么小巧高级的机电一体化设备,排线的卡扣有特别小特别扣手,而且人老眼花,加之摄像机在我的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这一通下来,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浑身僵硬,就像刚参加完一场大考下来一样。而且发现不把取景器的排线插好,显示器不亮。之所以没敢接着拆下去是有原因的,小的时候我把家里的收音机修成了只能收一个台,上学的时候把录音机修成了收音机,就差把彩电修成黑白的了。年轻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去公园玩,借的是姐姐家的德国百佳(音译)相机,安胶卷的时候手欠,按快门同时用手去托快门的帘布,结果帘布吊在了半空中,没敢再弄,拿去买胶卷租相机的地方去修,当场修不了,要下午才能修好,我尝试着还想用手去托一下那个帘布,结果那个租相机的人大喊大叫,再弄就修不了了,吓得我花了140元租了一个破相机,我们的相机也没在他那里修,回来后找了一个修相机的朋友,他说没事,用手一托帘布就下来了,我给朋友买了一条烟花了七十元,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了!
放了几天,缓了缓神,还是忍不住,也想过把拆机瘾,于是又反复拜读了几篇摄像机的拆机贴,接着拆。图片也接着上回来这是电源部分

这个地方有腐蚀的痕迹

从支架上卸下镜头

下面看到的应该是一块主板,电源的排线,镜头的排线,带仓的排线都接到这块板子上了

这块板子下面也是一块有很多大芯片的板子,板子上部中间位置有一块金属板,应该是起屏蔽作用的

原来链接屏蔽层的那个排线是磁鼓的排线,怪不得这么用心

取下机芯,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密的机电系统了

由于手把有限,没敢再继续拆解机芯
下面是磁带仓了

分离带仓门

这块板子是AV和'S-VIDEO接口板

带仓门的塑料材质的部分也是两部分组成的,想分开它,没有成功

这是安在底座上的加厚的三脚架底板

就拆到这里了,显示屏拆了忘拍照片了,取景器呢,之前的老师们有拆过的,这个和那个基本一样,也没敢拆
为了怕弄丢螺丝和按错螺丝,也学老师们弄个双面胶粘螺丝,结果没找到双面胶,用单面纸胶带把两端折一下粘在纸板上,并且画了螺丝位置的草图,本来岁数大记性就不好,多记录一下有好处
按照拆的相反的顺序组装回去,安装排线的时候特别费劲,排线的卡扣小,人老眼花,拿着高倍放大镜,半天才弄好一个,结果弄到显示器排线的时候,弄了几下没弄好,还把卡扣的一个角弄断了

没有卡扣可代替,排线就按不上了,显示屏‘控制面板和取景器都连接不上主板了,翻车了!还是没有躲过把录音机修成收音机的魔咒!
草草的都装回去,等待下回拆解,最可能的事是把这个机器上的压带轮套箍想办法安到我姐家的那台上去,不知能不能成功,但愿不要再一语成谶。

网友:
JVC机芯本来就不耐用

网友A:
老兄,用什么视频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用什么视频采集卡?

我用的是天敏UT840采集棒,之前导出那两个模拟摄像机时用的就是UT840,本来这回用UT840采集完之后,还想用1394火线卡再采一遍的,上拆机乐园求助,得法,但奈何这台GR—D31AC不被会声会影识别,而那个不能播放的GR—D338AH却能被识别,后来想再补采点模拟机的视频,怎奈那个天敏罢工了,之后又淘了一个天敏电视大师400,win7系统不支持(卖家又没有给我原机带的线材),得用XP系统,我是电脑菜鸟,哪里敢换系统?只好作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天敏UT840采集棒,之前导出那两个模拟摄像机时用的就是UT840,本来这回用UT840采集完之后,还想 ...

知道了,谢谢!有一个监控录像机,把视频信号输入,准备试一下!

网友B:
虚拟机玩XP不好?

网友:
可以上这个网站找图纸资料https://elektrotanya.com/

网友:
敢拆开能装回真的了不起。
DV机集电子,机电,光学于一身的高精密机器。望而生畏!

网友:
不搞这些玩意了,太精密了。好的也能拆成坏的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手头也有几盘这种小机器录的带子,看来要趁早买个DV导出了,不然以后连二手机也没有了。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二手机?

网友:
这个机芯可能和SONY是一样的

网友:
机器本来都是拆多了容易坏,问题的根源在哪都不知道很难拆装修复。
就像汽车发动机,不到万不得已,不拆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玩XP不好?

台式机是去电脑城请师傅装的win7旗舰版,平时和老伴看电影追剧用的,导出视频和剪辑视频是临时的,不会装系统,只好将就

网友:
DVD光盘录像机都淘汰了,磁带更加不好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