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得力卷笔刀拆解修复

楼主(2022-02-10):
『X折腾』得力卷笔刀拆解修复
又是一个卷笔刀。。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主要是懒。。。
蓝色的,那个旋转的貌似是调节削铅笔深度的

笔削仓挺大的,用5号电池驱动

拆下两颗螺丝,底盖可以拆解

这个结构就简单了,摁压铜片接触后通电,拆下铜片发现是接触的地方打火发黑,打磨抹上固体黄油

拿一把女儿的铅笔试试,修复成功

这种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的哈哈哈。

网友:
我家没买电动的,好几个那种带摇把的,买来后就是连摔带造,现在完整的不多了,就让他那么着用了,也不给买新的了,皮小子用啥费啥

网友A:
这东西好是好,但不利于培养孩子动手能力,最好就是用普通的刀削。我是不是太保守了

网友:
这种削笔方式的电动卷笔刀不好用。

网友:
用小刀削怕小孩伤手,平时还是用手摇的就行,我小时候都是用手转动铅笔的卷笔刀。

网友:
幸福的孩纸

网友B:
我家手摇那种 家里两个孩子 买了多少个了 用段时间里面齿轮状的刀片钝了就得换

网友:
两个小孩都是用的手摇的,这种削笔刀很容易钝了就不好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手摇那种 家里两个孩子 买了多少个了 用段时间里面齿轮状的刀片钝了就得换 ...

那种里面是双曲线形状的多个刀刃,就算坏了一个也没问题

网友:
总觉得刀片容易钝。

网友:
上自动铅笔吧,还不用削。这种别给太小的孩子用,就怕把手指头伸进去了

网友:
这种最LJ,就是小卷笔刀加个电动机,真正的好用的是那种卷刃的,不容易卡也耐用。

网友:
深度调节不错,可惜没用螺旋刀头,只是把手动小转笔刀改成电动。

网友:
现在什么都电动了,搞到人都没以前勤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是好,但不利于培养孩子动手能力,最好就是用普通的刀削。我是不是太保守了 ...

有的孩子真的怕,再说为了安全都不让带刀上学了。我小时候,班上几个同学都让我给削铅笔。削的好看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孩子真的怕,再说为了安全都不让带刀上学了。我小时候,班上几个同学都让我给削铅笔。削的好看也是个 ...

同感同感,你现在动手能力一定很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