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闪迪颗粒 开卡一直卡在prest

楼主(2022-02-10):
一直开卡失败   卡   求指教  怎么设置 开卡

网友:
缓存错误,不是坏了就是设置错误。先Dram Test

网友:
我也有一颗这个颗粒,啥主控都开不过,但是ce识别都正常,不知为何?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颗粒上标的是单颗120G,开卡设置内存选的是单颗16G(看后面不要看前面),根本就没对应上
点AUTO后软件显示的是那几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