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红板PN532加蓝牙模块

楼主(2022-02-10):
PN532小红板,好多人手里应该都有,不贵10多元一个,配合软件可以复制门禁卡。

免费的软件有mct等,但是很多加密无漏洞门禁免费的软件是搞不定的,我又花了20元巨款买了PCR532的vip,搞定完门禁就丢一边长灰尘了。后来无聊时翻看软件的功能是发现软件支持蓝牙,立马上某宝上淘了一个5.8元的蓝牙模块

,全网也找不出比这还便宜的了,带测试架还包邮。蓝牙模块有很多种,我用的安卓手机,只要spp从机的模块就可以了。到手后AT模式设置一下波特率15200就好了,因为要和pcr532软件蓝牙波特率一致。连接就很简单就是普通串口一样的rx接tx,tx接rx,gnd接gnd,5v接5v。
然后就是其它配件了,我拆了一个超薄的充电宝,加了一个typec口和2A的充放电一体模块和一个电源开关,把模块的电量显示加引线连到外壳加个轻触开关。成品及配件如下。

最后上个pcr532的链接,助大家玩的愉快,有不懂的可以回帖问我。

网友A:
PN532小红板不贵10多元一个没见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532小红板不贵10多元一个没见有啊

某宝找,只能帮你到这了,都是包邮的。

楼主:
1楼的蓝牙模块波特率是115200,笔误写15200。

网友B:
某宝搜 新版模块近场通信  既可,软件是否要单独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 新版模块近场通信  既可,软件是否要单独收费?

有很多免费的软件,比如mct。免费的解不了再考虑收费的

网友:
无漏洞卡,distance 64 PN532可以解决吗?

网友C:
看到PCR532软件里面有解无漏洞卡了,不过要开通VIP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PCR532软件里面有解无漏洞卡了,不过要开通VIP才能用

是的,无漏洞卡要vip可以解,我当初用爆破了2天也没解出来,用vip十几分钟就搞定了。然后设备就吃灰了。

网友:
我用pos的蓝牙模块也做了一个。好用

网友(2022-04-27):
现在RFID的有些场合是不是慢慢的被人脸识别代替了

网友(2023-03-06):
麻烦看下现在还能连接pcr532软件吗?能连的话改一个

网友(2023-05-07):
引用 楼主:
是的,无漏洞卡要vip可以解,我当初用爆破了2天也没解出来,用vip十几分钟就搞定了。然后设备就吃灰了。 ...

请问硬件还是用红板PN532的么?
vip购买渠道能给个链接不?淘宝上貌似都是捆绑卖硬件的

网友:
没重复呀,还在等楼主你指导呢。。。

你上面说的花了20元巨款买的PCR532的vip,能否给点购买提示呀。。不胜感激

网友(2024-01-03):
pcr532的svip账号才能连接pn532吧 ,vip账号不能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