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看看吉时利KEITHLEY 191交流档

楼主(2022-02-10):
交流只能看看大致,没有稳定精准的交流信号源

2v 100hz峰峰值,就是有效值0.707v

有一定差距

增加频率1khz

换了档位了

5khz

有些下降

10khz

50khz

100khz

500khz

1Mhz,记得这个191标牌上好像写交流频率相应范围了,没细看,哈哈

回顾一下,也就100k的精度保证

峰峰值10v,100hz,即3.535v

峰峰值5v,100hz,即3.535v/2

总结一下,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网友A:
谢谢分享

测纹波和跑ACV很不错的

2K和20K档可当二极档用,这比二极档爽(有指针表的感觉)

网友:
还在下雨呢,人艰兄就开始晒装备了。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测纹波和跑ACV很不错的

哈哈,看来老兄也有这表,2K输出电流是多少,20k呢,1ma与0.1ma?

网友B:
Keithley一向是这个尿性,前面挖的坑没有填回去,而是继续挖一个更大的坑。

自被Tektronix收编后,更是放飞自我,后续产品花样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thley一向是这个尿性,前面挖的坑没有填回去,而是继续挖一个更大的坑。

自被Tektronix收编后,更是放 ...

哈哈,看来有故事啊,不妨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有故事啊,不妨说说!

今天看到Keithley6500有了新升级固件,一位群友去看了一下7510是否有新固件。查阅到7510最新固件为1.7.7.10b,他机器现固件版本为1.7.4。
然后插上U盘进行升级固件,发现不但出错,还无法升级。
群内大神提醒当心变砖,他只好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升级,但最后还是无法升级1.7.7.10b。

经过多翻操作无果后,经咨询得知,升级1.7.7.10b需要“降级”:
To install firmware version 1.7.10 on your instrument, use the Downgrade to older option from the front panel or use the downgrade remote comman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看到Keithley6500有了新升级固件,一位群友去看了一下7510是否有新固件。查阅到7510最新固件为1.7.7. ...

哈哈,都是有钱惹的祸,你用我这191就没事了

网友B:
Keithley的仪表整体上来说还不是错的,做为工作用表可以满足要求。但如果作为研究使用,差点意思。
电源源表、高阻表、纳伏表都还不错,只是万用表走到一个极端化程度;而且万用表给出的指标水份十足:

Keithley DMM7510一年后的精度规格为±10 VDC(14 ppm读数+1.2 ppm量程)即:
读数限值=10 V±(0.00014+0.000012)V
计算限值=10 V±0.000152 V
计数范围=9.999848V至10.000152V

但使用电压基准9.999995V,在环境温度20℃时去对比发现:
表显读数:+9.9998470V,-9.999856V
正负反转误差达到10uV以上。

甚至在Keithley 的校准文档中,直接说明了电阻档4W有效数值只能达到四位半,开启偏移补偿最多只能达到5位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都是有钱惹的祸,你用我这191就没事了

呵呵,KEI191是热机两小时,使用两分钟。

这机器很早前就玩过,继电器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KEI191是热机两小时,使用两分钟。

这机器很早前就玩过,继电器爱坏。 ...

直流,电阻里好像没继电器,交流组建里好像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thley的仪表整体上来说还不是错的,做为工作用表可以满足要求。但如果作为研究使用,差点意思。
电源源 ...

哈哈,这些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些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啊

呵呵,反正是19年收的7510现在都涨到了1W多了。

平时当工作表使用,可以记录数据、自动生成曲线,挺好的。

只是不能长期用来考量基准。

网友:
又来放毒,我忍

楼主:
哈哈,这也叫毒啊,我不是米帝!

网友:
学习了。这个事情和这个情况

网友C:
喔哟,人艰又搞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哟,人艰又搞新表了

哈哈,不能总是4位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