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HP1020plus会带第二纸导致卡纸无法连续打印故障维修

楼主(2022-02-10):
惠普HP1020plus会带第二纸导致卡纸无法连续打印,常见故障点维修方法:

1、拆开侧板:

2、拆掉继电器螺丝,清洁吸片部分脏东西,然后用一张光滑的粘贴纸贴与吸片上,装回复原即可。

楼主:
版主,怎么传不了多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怎么传不了多图。

在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4000px

网友B:
千万不要用纸片!用不了多久就完了!要找个耐磨的,硅胶,尼龙之类的垫片,金属的不行,尤其是磁性的

网友C: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懒得弄了,平时打的不多,一张张自己塞了

网友D:
剪片贴上就好,字数补丁

网友E:
不需要这么烦,侧盖拆开直接WD40一喷,至少可以用半年。这种问题冬天容易发生,夏天很少。

网友:
用电胶布剪窄点,多缠两圈就可以了。

BTW: 佳能LBP2900打印机的主板 可以和 HP1020 及hp1020plus主板 互换,已实践成功,只要将2900主板上的开关用胶布缠死就好了。

网友F:
楼主不早发,花了13块钱买了一个新的继电器,换上后发现就是垫片问题,旧的已留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早发,花了13块钱买了一个新的继电器,换上后发现就是垫片问题,旧的已留存 ...

我处理过很多,最简单的就是贴一张电胶布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剪片贴上就好,字数补丁

这个粘性十足

网友G:
吸片在什么位置,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片在什么位置,什么样子的?

吸纸离合器(电磁继电器),在USB接口侧盖后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用纸片!用不了多久就完了!要找个耐磨的,硅胶,尼龙之类的垫片,金属的不行,尤其是磁性的 ...

等下次出问题再换其它材料,但要贴上就要考虑胶的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片贴上就好,字数补丁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4000px

手机拍的图应该没有超过,上传完就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懒得弄了,平时打的不多,一张张自己塞了

打一张也有可能会带出纸并卡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早发,花了13块钱买了一个新的继电器,换上后发现就是垫片问题,旧的已留存 ...

新的够用很久,也不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这么烦,侧盖拆开直接WD40一喷,至少可以用半年。这种问题冬天容易发生,夏天很少。 ...

不能除掉原有上面的胶吧

网友:
这垃圾货不好玩,想搞路由当USB打印服务器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