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这个是什么颗粒 求科普。RTS5735DQL 有开卡软件吗?

楼主(2022-02-10):
这个RTL 5735DQL 有开卡软件吗?

网友:
这小圈圈不是intel吗?

网友A:
B17?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MvX9dF_GEROBjSQ1wxT5iJ9A1 提取码:nax4

楼主:
不行啊  搜不到这个颗粒

楼主:
是不是需要专用的转换器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7?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MvX9dF_GEROBjSQ1wxT5iJ9A1 提取码:nax4

这个颗粒如果拆了 做U盘怎么样 关键是我查不到这个颗粒。。是不是没办法开卡。。

网友B:
128G的intel,应该是B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G的intel,应该是B16

拆了做U盘能量产吗?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A:
B17?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MvX9dF_GEROBjSQ1wxT5iJ9A1 提取码:nax4

他那时5735,不是5732dlq

网友C:
用RM1135,这个工具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RM1135,这个工具放出来了

大哥,你有吗,刚好有一个无法写的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C:
用RM1135,这个工具放出来了

大哥,你有没有,我买一个,V给你。

网友(2023-12-19):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搜不到这个颗粒

主控型号都没选对

网友(2024-07-13):
这个不是RTS5735DLQ所以你用不起来

网友(2024-11-28):
这个短接哪个口啊 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