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16v4.5a 印尼产电源 想改成19v的

楼主(2022-02-10):
ibm16v4.5a 印尼产电源 想改成19v的,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有改的工夫可以淘几个二手的了...

网友:
快二十年的电源了,建议别折腾了

网友:
看一下D80那三只脚是不是431(同类),如果果就改边上那几个精密电阻的比例

网友:
懒人笨办法
输出接万用表
插电后手摸低压区焊点,观察读数变化..摸到哪个原件(电阻),电压有变化, 就改哪个原件的取值

网友:
找塑料片挡住高压部分,上电,输出接万用表看电压。
找个47K电阻一头用导线接好负极,电阻另外一头分别点一下M104的2、6、11、15脚,看看点到谁电压升高了,认准他,逐渐减少电阻到输出19V。

楼主:
好的各位大神,我试试

网友:
太老了,体积大效率低,我以前也有一个,不知道扔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