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7391超薄笔记本,烫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10):
DELL,7391超薄笔记本,i5,8G,MX250的
就开开网页,看看视频,
非常烫手,风扇吵得要死,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拆机、看看散热片出口有没有尘堵。风扇吵,是风扇转速高的吵??还是风扇异常的吵,要分开对待

网友:
这应该是系统有问题了。

我孩子的小米笔记本,没有风扇,集显,一天到晚玩哔哩哔哩,上网,聊天,还嫌金属壳太冰,拿着不舒服。

网友:
首先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资源占用,有没有持续CPU占用高的进程,若系统没有问题,那就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系统任务管理器,有没有什么占用资源太多的程序。

看看吹出来的风什么情况,风量挺大但是风不热的话,可能散热器太脏,风量大且热的话,那还是说明真的产生的热量比较多,那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1,机器风扇出口被尘埃堵住。
2,系统中木马病毒,检查CPU工作时最大的进程使用率。

网友:
戴尔传统了

网友:
看下CPU占用率,如果很高,该检查下系统进程,如果不高,拆开清下灰吧。

网友:
提醒你快变成山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散热片出口有没有尘堵。风扇吵,是风扇转速高的吵??还是风扇异常的吵,要分开对待 ...

风扇转速很高,风的声音就很吵。
看上去CPU和显卡温度很高。

网友:
清灰换硅脂试试

网友:
风扇吵,是风声还是异响,风扇是否缺油异响,用手试试出风口的风量和温度,如果风量大温度高那就杀毒试试,如果风量小就检查进出风口是否堵住了,

网友(2022-03-25):
清下灰!换硅脂!基本解决了

网友:
先软后硬查查

网友:
感觉 就是软件问题,又流氓软件。或者散热问题,特别喜欢放被子,织物上使用的。吸进去的都是毛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