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的电容能代换吗

楼主(2022-02-10):
航嘉电源有两个1000UF的鼓包了,借用论坛的图,就是图中C19和C17右边那个,原电容是16V1000UF,暂时没有同型号的,能用两个10V2200UF的代换吗,有没有影响

网友:
起码应该16V的耐压吧

网友:
参数最好是完全相同,耐压只能高不能低,容量也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用10V电容代替,即使现在不放炮,也不能坚持多久,还是找两只16V或者25V的换上吧。

网友:
10v肯定是不行的,最起码12v以上的

网友:
容量大/小一点都可以,耐压值等于或大于才行,如果机器工作时电容是5v/3.3v的话可以用10v的。

网友:
某鱼上有电容,耐压建议25V,容量小点也可以,但是要买好一点的电容。

网友:
必须能,但是你最好找耐压16伏以上的,容量不足在空间允许情况下可以并联。

楼主:
紫色线的电压不是5V吗,用10V耐压的不够吗

网友:
我看行,决定权在你手里

网友:
建议相同参数的代换,10V倒是问题不大,只是寿命可能有影响,比如用不了多久就放炮之类的……。

网友:
相同耐压相同容量,可以!

网友:
5V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次春节 我第一次听到 电容爆炸的声音 哈哈 原来真的和鞭炮一样 但是  因为离得近   耳朵还嗡嗡嗡了 很久   玩嗨了 不看电压 看了容量一样就瞎焊接上去了 哈哈   还好梅炸瞎了

网友:
这是辅助5V的滤波电容吧,10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原电容冗余设计加高了电容的电压。

网友:
两只10V2200UF串联可得到等效20V1100UF的电容,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但是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网友:
你一定想用,没人会拦着,临时顶几天没问题。但前面的人都说了,正规的方法应该是耐压不低于16V,容量不小于1000。
我记得在一般的方案中,紫色待机线是由旁边一颗小电容专门负责的,你仔细找找,和那两个16V无关。

网友:
看这电路,一般是没问题,不一般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完全可以代用,过去电脑里面5V这一路 用三洋6.3V耐压的电容也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代用,过去电脑里面5V这一路 用三洋6.3V耐压的电容也好好的

原本是10V的电容,你用6.3V替换,还是大于5V,当然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