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来一块小时候玩过的功放板,大神帮看看怎么接线啊

楼主(2022-02-10):
           这次过年回去整理了老房子阁楼,翻出了一个小时候玩过的功放机, 应该是98.99年左右玩的。不懂音箱原来也大有学问  就看着书上的样子 自己用纸鞋盒子挖了个洞,把日本进口的收放一体机拆的喇叭直接套进去,螺丝都没上,哭吵着叫大人给搞个功放。。。哈哈 就这样  后面是自己好奇就全部拆了 然后闷逼了   忘记怎么接线  怕被骂 就这样偷偷收着   这一收就一二十年哈哈    仅重见天日 看看还有没有使用价值。

  我小白 基本只会拆 不会修哈哈

网友A:
大概2001年,看某本电子杂志上的广告,邮局汇款去买了个类似的功放板,听了个响,后来收起来吃灰了。

网友B:
看焊点是人为拆除的,不会接,一时半会也教不会,这样吧,你上淘宝搜索功放板,找找与你一样的功放,看他家的接线图,一步一步接,话说回来,你把频谱指示灯与喇叭接口拆了干啥?

网友:
98年我还在捡电池玩电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焊点是人为拆除的,不会接,一时半会也教不会,这样吧,你上淘宝搜索功放板,找找与你一样的功放,看他家 ...

是我 都是我  大堂哥是修家电的 所以 烙铁A一把过来 从小没人教 自己有样学样 瞎折腾哈哈
不知道呀 就是破坏 就是拆 哈哈   那个指示灯 好像拿去给生日贺卡当发光灯换了吧
这功放板还有人卖吗 哈哈  还能找到吗   反正就是个玩   能折腾就折腾 不能就继续吃灰哈哈

看看我小时候的破坏力啊 这些都是我掺死我手的局部残肢们哈哈
老站我发过的帖子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0613

网友C:
850功放电路,比较经典了
这个功放多了音调和MIC输入部分,那几个电位器实在看不清
按照这样试试,把音调部分跳过去,至少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功放电路,比较经典了
这个功放多了音调和MIC输入部分,那几个电位器实在看不清
按照这样试试,把音调部 ...

哈哈 感谢大神 您这资料我可要好好留着 因为 东西已经重新仍回阁楼了  下个月回去再翻出来玩玩  看不清到时候再重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2001年,看某本电子杂志上的广告,邮局汇款去买了个类似的功放板,听了个响,后来收起来吃灰了。 ...

是吧  当时 估计就流行这玩意 哈哈   我记得好像也不是很贵

网友:
会修功放,那还真需要好几年的学习~才行。这个小功放那个年代,也应该属于三无产品。哈哈哈

网友:
中学时候玩过这个板,也有过这个外壳。后来是860,STK系列,20多年了,想起初中时期每天回家就是在房间倒腾这些东西,一放假就往当时离家一两公里远的一个电子服务部跑,各种收音板,小功放板,喇叭等,每年的压岁钱跟平时的零花钱(开口要很多次才可能有一次)都是攒着去那里消费

网友(2022-05-07):
850功放板,电路基本都一样,网上应该能找到接线图,搜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算复杂的,我那是做了个傻瓜175,一装就响,别人结婚时还用过,

网友(2022-09-04):
J-3DA27C,  锗管
J就是军品的意思吗

网友(2022-12-20):
3DA27C    这样标注的,3是三极管 ,D 是Npn大功率硅管 ,A 是高频 ,27是型号,C  是该管子根据指标划分等级,比如耐压等等,,。这就是一只高频大功率晶体管,当然这种封装工作频率上限不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