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汽车尾箱不断自动开启故障

楼主(2022-02-10):
各位大神,小弟的自用汽车有一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故障现象:1. 偶尔用遥控车匙按了尾箱开启键后,车尾箱能正常打开。但打开后,只要遥控车匙在车旁边,车尾箱过一会就会自动开一次,过一会就会自动开一次。直到遥控车匙离开遥控范围。发生这种现象时,遥控车匙其它按键无效。
2. 今年过年回湖南,几天后,故障加剧。车尾箱只要遥控车匙靠近车旁边,不断开尾箱。遥控车匙无效,不能锁车等。奇怪的是,回广东后,又自愈。

在此小弟先抛转引玉:
A. 遥控车匙故障
    遥控车匙轻触开关故障。但小车自带两枚遥控车匙,均有此现象。一枚很小用,有同样的故障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另外,检查轻触开关,无异常。喷WD40也无改善。
B. 车尾箱电动锁继电器故障
    可能是车尾箱电动锁继电器偶尔黏连,导致继电器未断开时后不断充电--开锁。在湖南气温低,完全黏连。回广东后气温上升,黏连现象缓解。

车这几天去做漆了(返程时,路遇从应急车道杀出来的女司机……),暂时没有拆解。
诚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我好有的放矢!谢谢!!

网友A:
换个继电器试试,觉得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继电器试试,觉得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也不知道电尾箱锁的继电器在哪里

网友A:
你这个也不一定是继电器问题,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因为后备箱弹开的时候遥控器别的按键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不一定是继电器问题,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因为后备箱弹开的时候遥控器别的按键不管用! ...

不会吧

网友A:
如果后备箱动作的时候遥控器别的案件都不管用,那我觉得应该不是单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应找4仔店升级电脑程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备箱动作的时候遥控器别的案件都不管用,那我觉得应该不是单纯继电器的问题, ...

现在就是这样。只要后备箱锁不断动作,其它按键就不起作用。否则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找4仔店升级电脑程序咯

10年老车。4儿子估计不认我了。

网友C:
2个钥匙都这样,应该不是钥匙的问题,除非钥匙的通病。
车尾箱电动锁继电器故障的话,按理不应该出现钥匙其他键不起作用的情况。
钥匙如果本身不支持两个键一起按的话,感觉还是钥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钥匙都这样,应该不是钥匙的问题,除非钥匙的通病。
车尾箱电动锁继电器故障的话,按理不应该出现钥匙其 ...

感觉是不钥匙的问题。下次出现这个问题时,换一个钥匙靠近试试

网友D:
遥控器按键粘连。

网友E:
建议找个sdr或者示波器观察下遥控信号,我就用sdr破解过315m遥控器。

网友F:
应该是遥控钥匙的问题,有个按键粘连,此时另一个遥控钥匙貌似有此故障,实则是这个粘连的问题。猜的

网友:
还是钥匙的问题,虽然另一把很少用,但时间应该是一样的(自放电)。
加之天冷电流刚够芯片工作,电压又正好在门限上(有的芯片是低电平有效)。
换电池试试。

网友:
车尾箱电动锁继电器黏连,钥匙不会其它按键失效

网友:
先软后硬,感觉遥控器滞连可能性不大,毕竟两个钥匙同样故障,还是应该研究行车电脑,电瓶断开一晚上,早上接上看看,这算手动恢复出厂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按键粘连。

感谢回复!测试过按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找个sdr或者示波器观察下遥控信号,我就用sdr破解过315m遥控器。

感谢回复!没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遥控钥匙的问题,有个按键粘连,此时另一个遥控钥匙貌似有此故障,实则是这个粘连的问题。猜的 ...

感谢回复!测试过按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