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虾牌充电手钻换电芯,没有点焊机

楼主(2022-02-10):
海鲜牌手钻,实在是用不动了。换电池吧。

拆开就不多说了,三个卡扣,看得到,找两根薄一点的东西撬。

两端拍好照片,好照样还原,并画好简图。

原装的电池支架与青稞纸都留下备用,镍片也撬下来还要用的。
新电池上锡,用棉签沾点洁厕精,很好焊,注意焊时的烟与味道!
注意洁厕精只是用棉签沾湿,电池上看不到明显液体!
上锡后再加松香,黄色的是松香!

旧镍片撬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孔洞,正好锡会冒出来,没孔的镍片也要剪上孔,锡冒出来后焊得牢。

上下两端照原来的位置还原!一定要仔细啊!

焊完后用表测一下各种电压。确定无误后装机。试机0K,充电OK.

网友:
路过,进来逛逛

网友:
不错,我就差洁厕剂了。

网友:
18650用普通助焊剂就能焊接

网友:
我的原装已经只能充到12.3了,然后可以捏停,应该是内阻大到掉压直接掉到保护板保护了。后来找了以前的电动车电池组拆了3,现在是捏不停的,原装电池也容量小,1200好像,换的动力2600,比原来耐用太多了。

网友:
拿砂纸打毛了就能焊
小刀划几道槽也行

网友A:
洁厕精 就是稀释后的盐酸 电池等着烂掉吧!

网友:
焊过几回,用松香和60W外热烙铁焊接18650很轻松,动作快,电池没温度。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腐蚀生锈漏液片,

网友B:
这焊点……这电池寿命堪忧

网友C:
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海鲜电钻,自学了锂电相关知识。
知道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知道了电压的均衡和放电曲线,
渐渐气动,
购买了放电仪和内阻仪,自制了点焊机,试验了各种类型的18650
近来自觉瓶颈松动,准备冲击筑基。
走上炼器之路,组装了4820,认识了三元,铁锂,聚合物,智能保护板,
未来准备等金丹铸成,尝试炼制60100的电动车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海鲜电钻,自学了锂电相关知识。
知道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知道了电压的均衡和 ...

啥时化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海鲜电钻,自学了锂电相关知识。
知道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知道了电压的均衡和 ...

然后发现那么大电池其实没啥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海鲜电钻,自学了锂电相关知识。
知道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知道了电压的均衡和 ...

投资不少,但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洁厕精 就是稀释后的盐酸 电池等着烂掉吧!

放心吧,几年都没问题,从开始玩这个电池都是这个工艺,只是用棉签沾湿,并没明显的液体。洁厕净助焊后加了松香的,图片上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点……这电池寿命堪忧

没关系,不行了再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海鲜电钻,自学了锂电相关知识。
知道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知道了电压的均衡和 ...

你离研发特斯拉普拉斯不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海鲜电钻,自学了锂电相关知识。
知道了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知道了电压的均衡和 ...

有点钱+有点闲的人才能做到你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钱+有点闲的人才能做到你这样子的。

闲是有,但钱,真没有。温饱而已

网友:
看焊点,温度不够吧,我焊的是很光滑的,其实温度高焊接时间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