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点焊机4圈还是5圈效果好

楼主(2022-02-10):
850w铜变压器,50平线,有没有试验过4圈效果好还是5圈效果好的大神?
目前是4圈,点不牢0.2纯镍,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实践过的大神
铜线不多,试错成本大,先取取经

网友:
4圈点0.2纯镍没问题的,5圈好像只是火花大而已。来几个图片看看

网友:
只要内阻够小,圈数越低越好!
能理解不?

网友:
4圈好,但是整体内阻要尽可能小,最好4圈绕满

网友:
好像点 0.2mm 的镀镍也不牢,好像是太硬了。

网友:
       关键你这4圈是多少伏啊?如果把0.2镍片两焊点热状态当做一个电阻,你这点焊机输出电阻做到近似等于焊点电阻时输出功率最大,个人做点焊机变压器容量有限,针对具体材料优化才能充分发挥效力。
    点焊机内阻粗略测算方法:1、短路焊笔,用一个12V交流电源加到初级线圈上用欧姆定律算原边电阻(阻抗)
                                          2、输出阻抗等于原边阻抗乘以变比的平方
    嫌计算麻烦就按经验,你变压器足够大,电压可以适当高点,反之亦然,只不过这需要试了,过犹不及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圈数越多,电流越小。
也许你减到三圈会好。

网友A:
我准备了几年也没搞,变压器铜的,舍不得破坏线圈,只好切开硅钢片,线怎么绕最多只能绕3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了几年也没搞,变压器铜的,舍不得破坏线圈,只好切开硅钢片,线怎么绕最多只能绕3圈。 ...

剥皮就能多绕了

网友B:
跟连接线焊针都有关系,我的一根线四圈出来,绑的单股铜线,挺好用。装盒,改铜柱连接,点焊线加自己做的焊针,效果就不如之前的。

网友:
都不好,,,,,,储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连接线焊针都有关系,我的一根线四圈出来,绑的单股铜线,挺好用。装盒,改铜柱连接,点焊线加自己做的焊 ...

内阻增加不少

网友:
主要看连接电阻。线够长就直连焊针。线阻越小,电流越大,焊接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