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突然发现美的的子品牌华凌电器非常不错便宜质量又好(多图)

楼主(2022-02-10):
    这两年买了3部华凌电热水器,价格真是便宜,5百多可以得LED屏的热水器,还保修8年,质量也不错,保温效果也比以前买的小品牌的好,断电后第2天保温效果比我另一部康宝的好,各种电器价格也是同类产品最低的,拿空调来说,变频的冷暖型空调比杂牌的还便宜,他的保修和质量标准都是按照美的的标准。电冰箱也是如此,最低价格质量却是美的质量,很有性价比。

网友:
这些专业做大家电的不管怎么样也比互联网品牌质量好

网友:
技术成熟产品,差不多的...

网友:
去年用了10年的长虹空调制热不对头了维修的来看四通阀坏修也麻烦就下岗,网上选择不多看到双11各种优惠各种领券1480就买了台华菱大一匹一级能效变频冷暖空调,一个月后还有惊喜收到不明快递一个开水壶,开水壶质量也是杠杠的估计也值个百八十块,说说空调支持wifi网络控制和nfc控制这个我没用,华为手机智联,空调数字显示智能光控空调按键音也受光控就是白天或开灯显示亮度会有变化声音也是,比较人性化,制热效果杠杠的变频效果温度舒适,唯一不送遥控器,需要自己买,原装80一个,哈!不过淘宝三方遥控器选择多十几块的不要买我买的26的大显示带背光,安装高空要收100,7楼,拆旧空调外机50,哈!这个事先和华菱售后沟通了,所以安装只用了150,用了段时间没事拆了外机上盖看做工用料都不错全铜管延长管也是全铜管的这个安装前我就特地看了,一个字华菱值得信赖!哦,华菱由美的售后,网上了解资金链断裂被美的收购了 !

网友:
本来也考虑华凌的,价格不错,配置一样,只是老婆说买格力,3000多一台,买两台,无奈。

楼主:
    这个型号的华凌热水器,我买了3台,6百多可以得液晶屏的热水器,都很好用,华凌的安装和维修都是美的公司安装维修的,我自己买零件和三脚架给安装人员安装,没有花到一分钱,连燃气热水器热水输入接口都帮接上,安装花了一个多小时,安装工也没有任何不满。

网友A:
买了两台1.5的一级能效空调了,还都不错,只是现在优惠活动力度感觉没有以前大了,第一台空调当时花了1250,还送了个美的电水壶,那时还有左右摆风和遥控器,第二台花了1700,送了个煮泡面小锅子,新一级能效,没了左右摆风和遥控器,外机保护网没了,多了膨胀阀和内机的蓝牙,还算可以吧。

网友:
去年本来也想买2台华凌挂机装出租房的,结果发现去年4月1日开始,遥控器不是标配了

网友:
我也喜欢用华凌的电器,买了3台变频空调、一台洗碗机、一台纯水机,好用,不贵

网友:
华凌冰箱应该有三四十年历史了,老牌子,啥时候被美的收购了?

网友:
华凌本来就是老的大牌,后来管理不善被收购的。那时候问题在于管理,生产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台1.5的一级能效空调了,还都不错,只是现在优惠活动力度感觉没有以前大了,第一台空调当时花了1250 ...

一级能耗一千七?单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级能耗一千七?单冷吗

两台都是一级能耗,1.5匹,冷暖的,第一台是新能效标准没出前的老标准一级,花了1249,第二台是新标准的一级,1649还是1679来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的华凌热水器,我买了3台,6百多可以得液晶屏的热水器,都很好用,华凌的安装和维修都是美的公 ...

你这个插座和开关离热水器这么近,不安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台都是一级能耗,1.5匹,冷暖的,第一台是新能效标准没出前的老标准一级,花了1249,第二台是新标准的 ...

哪里买的,我看京东上1.5P冷暖三级能耗都要1799

网友:
现在没活动,我也都是京东买的,第一台是19年买的,看了论坛的拆解,上张大妈查了查,就买了,第二台是住的地方实在太热了,趁着618有活动买了,然后夏天凉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我看京东上1.5P冷暖三级能耗都要1799

现在没活动,我也都是京东买的,第一台是19年买的,看了论坛的拆解,上张大妈查了查,就买了,第二台是住的地方实在太热了,趁着618有活动买了,然后夏天凉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插座和开关离热水器这么近,不安全啊...

洗澡喷头距离插座有2米远,淋不到水的,这样用了十几年一点事情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澡喷头距离插座有2米远,淋不到水的,这样用了十几年一点事情没有。

常在河边走...

网友:
有个疑问,电热水器的水压是怎样的? 是不是自带增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