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丝印VS16-1643

楼主(2022-02-10):
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丝印VS16-1643,摄像头板子上的,看起来像是8脚的存储芯片,有没有办法读出这个板子的固件数据呢?旁边有个像是数据接口的地方。

网友:
旁边有个电池,看着更像时钟芯片!

网友:
看不懂,楼下的解答

网友:
应该是重新打磨了,你看cpu丝印类似,看外形象SPI FLASH,量量管脚与SPI定义一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