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主控求教,DM0600、DM1106EN和SD750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10):
小的不才,刚到此区,借问高手,不胜其烦~~~

1.DM0600和DM1106EN有什么区别?主控是不是可玩性比较高

2.SD7501怎么样,和DM0600相比

3.万用表相同的主控是不是速度都是一样的,精度是由设计和元器件决定的

4.DM0600和DM1106E有没有推荐的便宜点的表,

5.还有哪些不错的主流万用表主控?

6.当然玩的不多,所以想到的问题可能也不多,能否有大神帮忙小的,能让小的稍微入门一些

网友:
看不懂,楼下的给解答一下

网友A:
lz准备做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准备做万用表?

有能做万用表的水平也就不在这儿求教了,是不是!~~~~
就是想让大家推荐一些万用表,看看推荐的到底怎么样

网友B:
这些问题还真难回答。
1 0660和1106都是基于宏康单片机+∑-Δ ADC的方案,0660的手册有公开,1106没有见过,但很可能差别很小。表是用的不是改着玩的,如果要玩,看你侧重于什么,侧重于测量那么不如像本坛有位朋友用7106/7107diy,如果侧重于单片机不如自己玩51。要说买块现成表改着玩,虽不一定狗尾续貂但要锦上添花并不容易,改不了固件只改几个寄存器恐怕算不得玩得好。
2 7501是杭州晶华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特点是低成本,连分压网络都内置了,性能方面我没用过,本坛有朋友测试过似乎线性稍差。
3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同样主控有人对照公版能做到中规中矩,也有人给做成垃圾,还有人也能玩出花来。速度有的能在很大范围内调整,有的也很难调,要依据芯片来定。精度和外围和芯片都有关,不是几句话就能讲全的,即使写不成一本书,写个小册子也不成问题。
4 我还没看到自己愿意掏银子买的0660/1106表,就不推荐了。
5 dmm ic太多了,0660/1106其实底子挺好只是我还没看到很中意的,坛子上有不少拆优利得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反倒是坛子上很热的众仪我不推荐。看起来你不一定用过很多表或不一定日常工作离不开万用表。建议先别想着改或玩,先踏踏实实的用熟,才知道需要什么,才有玩的和改的方向。
我觉得入门首选的是福禄克17B+,可靠,功能全面,价格也比较低。如果不量电流可以101。这俩是fs98o24方案。优利得的136B+,也不错,好用,便宜,是个积分转换器,没有手册,可以参考同系列芯片,我个人挺喜欢这块表,之前我都20多年没买表了,看了拆机还自己买了块,也有小改。钳表可以210e这个是0660/1106的。这个级别的表用熟了再考虑玩表吧,否则容易像众仪那样出个什么蓝牙音箱万用表什么的东西,看不懂是什么路子。

网友C:
0660的表好像没有很贵的!见过最贵的可能是众仪那个音箱万用表吧!其它的基本上都在一二百以下,几十块钱的都很多!换个电容缩短一下读数稳定时间?改改储存数据?换个晶振?还能玩啥?怎么玩也改变不了低端表的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660的表好像没有很贵的!见过最贵的可能是众仪那个音箱万用表吧!其它的基本上都在一二百以下,几十块钱的 ...

好像优利得有价格高些的0660/1106,不过没玩过,更没拆过,没法推荐。我个人觉得要是能自己做固件,0660能做成好东西,个人的观点看98o24的底子似乎不如06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优利得有价格高些的0660/1106,不过没玩过,更没拆过,没法推荐。我个人觉得要是能自己做固件,0660 ...

0660最大的缺点可能是换档速度慢,其它地方确实不错,6000-19999计数横跨三位半四位半,而且自带功能也很丰富。便宜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还真难回答。
1 0660和1106都是基于宏康单片机+∑-Δ ADC的方案,0660的手册有公开,1106没有见过 ...

谢谢大佬,那必须一次性给最高奖励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60的表好像没有很贵的!见过最贵的可能是众仪那个音箱万用表吧!其它的基本上都在一二百以下,几十块钱的 ...

不会修大佬也来了,就是看了您的视频,我直接下单了 ut61e+和ut89xe,这两个表,现在是想了解了解其他的表,平时用的少,上述两块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优利得有价格高些的0660/1106,不过没玩过,更没拆过,没法推荐。我个人觉得要是能自己做固件,0660 ...

一下子就被您猜中了,平时确实用的不多,手头上买了全新的ut61e+和ut89xe,一个自动,一个手动,应该简简单单够用了,就是突然想了解起万用表了,感觉还是diy好玩,不能改的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60最大的缺点可能是换档速度慢,其它地方确实不错,6000-19999计数横跨三位半四位半,而且自带功能也很 ...

换挡慢其实是固件没优化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下子就被您猜中了,平时确实用的不多,手头上买了全新的ut61e+和ut89xe,一个自动,一个手动,应该简简 ...

你这设备已经很好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劝你先不要买表了,你这两块表已经涵盖了主流的两种adc,也就是积分和∑-Δ,只是手动挡的分压电阻网络不是9M/900k/90k/9k/1k,而是10M/1.111M/101.01k/10.01001k/1.0001k,其实就是mux的小区别,本质都一样。还有rms电路,保护电路,电流采样什么的也包括了。可以说万用表的所有要点都已涵盖。研究好这两块表你基本就是内行了,别先着急改,先研究透了电路再说。改要在了解原机设计的基础上才能有的放矢。
我的建议是找本沙占友老先生讲万用表的书看看,老先生的书很多但内容差不多,随便一本就行,后期的还有和沙什么合著的,感觉是子女,你知道评个职称啥的都需要,其实内容都差不多,随便一本就行。如果要动手,可以买个那种几块钱的dt830练手,那就是个7106公版设计却做出来的垃圾,用来研究反而是再合适不过,把它的设计问题都找出来,你就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怎么改……
还有就是认真读手册,起码你得把7106/7107的手册看了,就算不看intersil英文的也要把microchip的中文版手册认真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设备已经很好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劝你先不要买表了,你这两块表已经涵盖了主流的两种adc,也就是积 ...

帖子还是发晚了,冲动消费是魔鬼,前几天有个人推荐了ut39e不带+这个型号,停产的型号,正在路上,说这个ut39e也不错,超值的一个型号,自己拿回来改手机4000毫安的升压板电池也很不错,好的,先研究好这2个再多请教您,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帖子还是发晚了,冲动消费是魔鬼,前几天有个人推荐了ut39e不带+这个型号,停产的型号,正在路上,说这个 ...

别客气,也不要再打赏了,这些交流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分享些经验能互相启发少走些弯路。我的观点是基础知识其实特别重要,有些人觉得用不上其实是没学明白。耐心读完那些手册特别是看起来和具体电路关系不大的,还有感觉没啥用的公式……其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也不要再打赏了,这些交流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分享些经验能互相启发少走些弯路。我的观点是基础知 ...

好的,说个题外话,虽然众仪的蓝牙音响万用表不靠谱,但是这几年出现的手机app作为显示的万用表感觉如果做好了也不错,众仪这种不靠谱的改变也比不改变好,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也不要再打赏了,这些交流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分享些经验能互相启发少走些弯路。我的观点是基础知 ...

优利德的蓝牙app也挺方便的,其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说个题外话,虽然众仪的蓝牙音响万用表不靠谱,但是这几年出现的手机app作为显示的万用表感觉如果 ...

无线传输,蓝牙啥的,也不是众仪发明的,也不算啥创新只不过众仪用各种方式达到了博眼球的效果,仪表的核心技术还是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等。而不是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取悦个体用户。得到企事业单位的好评和订单才是真正的好仪表!目前来看众仪偏离了仪表研发正统的发展方向,它能不能在获取经济利益后,回到真正的仪表测量技术的研发道路上现在针难说!国内仪表研发本身实力就很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说个题外话,虽然众仪的蓝牙音响万用表不靠谱,但是这几年出现的手机app作为显示的万用表感觉如果 ...

我的感觉,这些改变已经把万用表从工具做成了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传输,蓝牙啥的,也不是众仪发明的,也不算啥创新只不过众仪用各种方式达到了博眼球的效果,仪表的核 ...

的确,工具本身的要求和普通日用品有差别,数据采集是功能需求但怎么实现就看出厂家的差异,蓝牙看似方便但传输距离,可靠性,emi都可能有问题。工具更多的要求是可靠和灵活。万用表本身能提供光电隔离的数据输出就够了,用什么连接配置应该由用户按需选择,串口,usb,Ethernet,蓝牙……不应该被表所限,内置蓝牙看似新颖,却是闭门造车出来的华而不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