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妙招拆修绿色激光笔

楼主(2022-02-10):
带安全锁,号称100MW,能点燃火柴,烧穿纸箱!
电路板上焊接的负极弹簧脱落,不得不拆。
灯头和电池桶怎么也拧不开,太紧了,搁置了好多天。
有一天灵光一现,最终完美拆卸。用密封袋封好,放冰箱冷冻室里冻一晚上,拿出来立即用热风枪吹热灯头,轻松拧下,热胀冷缩真管用。
剩下的活就简单了,恢复正常。

网友:
这方法不错啊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钥匙找不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钥匙找不到啦。

设计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C:
实际效果能点燃火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多了一道安全锁,不然真的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效果能点燃火柴吗?

当然能,几秒钟

网友:
我的绿光,调焦点火柴可以,好像买成20不到包邮,外形一个圆柱是直的,你这种手电筒造型的以前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一般是垫个毛巾硬拧。

网友:
这个神火,应该很虚吧

网友:
我的点不着

网友:
绿光要聚焦 一般50-100mW  蓝光不聚焦4米秒点 标5-10W(实际1-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