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清洁

楼主(2022-02-10):
液晶显示器屏幕上有硬质污质,如何清洁不伤屏幕?
污质挺硬,像是流质干涸后留下的,湿毛巾擦拭没用,强擦怕损伤屏幕,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不会是当餐桌吧???在上面吃火锅???清洁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当餐桌吧???在上面吃火锅???清洁膏即可!

有当餐桌的可能,看形状是一条水柱样,干涸后质地硬,不怎么厚,什么清洁膏?

网友:
喷酒精试试,不行的话就不建议再弄了

网友B:
浸润几分钟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浸润几分钟再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能用酒精之类的吗?

网友C:
显示器平放,不滴水的粘稀释洗洁精的湿毛巾在污物上捂一会,然后轻擦;擦完再用不滴水的清水毛巾擦,同时用卷纸(随擦随换)紧随擦水痕。擦完就和新出厂的一样干净了。注意,湿毛巾不能滴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能用酒精之类的吗?

有没有可能j是胶水干了

网友:
用风油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j是胶水干了

应该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平放,不滴水的粘稀释洗洁精的湿毛巾在污物上捂一会,然后轻擦;擦完再用不滴水的清水毛巾擦,同时用 ...

洗洁精可以?不会损伤屏幕
这个应该能行

楼主:
好的  挨个试试

网友E:
显示器外面有偏光膜,还是不要用风油精了,莫要污垢没擦掉,膜又腐蚀了

网友F:
是硬屏还是软屏?
硬屏随便擦,软屏不能用含酒精成份的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外面有偏光膜,还是不要用风油精了,莫要污垢没擦掉,膜又腐蚀了

谢谢提醒,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硬屏还是软屏?
硬屏随便擦,软屏不能用含酒精成份的液体。

硬屏,用什么材料的清洁剂好?就是怕损伤

网友G:
泡沫清洁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沫清洁剂就好

用的清洁剂,软布,卫生纸,效果还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只能用湿布,把干污渍软化擦走。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不是把油滴、可乐飞溅到屏幕上,用羊毛刷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灰尘,不需要借助抹布。

实在去除不掉的,用530清洁剂(就是街边贴手机膜用来喷手机屏幕那种),喷在纸巾上定点清理,那个挥发很快,不会伤害屏幕。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清洁液能洗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