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用了8年的荣事达rb6006洗衣服换离合器总成。

楼主(2022-02-10):
8年前买的荣事达rb6006洗衣机,
去年出现脱水嗡嗡的响,
年前下单,年后卖家才发货,价格80元。
应了那句老话,会修的家里没新东西。

拆掉波轮的固定螺丝,波轮用钩子慢慢就能钩起来了。

下面挺脏的。

下面开始拆底座,先把电机和放水拉环机取下来。

型号一样,新的做工还过得去。

荣事达用的是三洋的电机,不是是铜还是铝,现在的洗衣机全是铝线电机。

底桶里面全是污垢。

滚筒外面也是污垢。

用高压水枪洗这玩意很给力。

洗干净,亮晶晶。

滚筒也洗得白白净净。

装好后脱水有吱吱声,调节一下这颗螺丝就ok

网友:
我一台海尔的也是脱水问题,没想换总成,换了棘爪和塑料齿,时好时坏的。

网友:
脱水脱不干了,本想修修,想了想,还是算了,用的年代太长了,还是准备买新的。

网友:
这个东西,就想选择桶转还是波轮转而以,好修

网友:
看着很熟悉,至少8年前,就换了这个,好几年前就把它买破烂啦。

网友:
荣事达洗衣机还是不错的,我的用15年了!

网友:
家里有个院子真好,有伸展的空间。

网友:
有台小天鹅波轮固定螺丝费力也拆不下来,也想清洗内桶。

网友A:
楼主换了离合器后好用吗?脱水时内桶不太抖吧?若好用的话,麻烦给个购买链接,谢谢先!我家的洗衣机离合器也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离合器后好用吗?脱水时内桶不太抖吧?若好用的话,麻烦给个购买链接,谢谢先!我家的洗衣机离合器 ...

拼多多,店铺名称~优惠配件店

网友:
你可以开维修店了

网友B:
拆下波轮后也没把水封换了?也没发现有金介指,耳环

网友:
没找到硬币?

我那个洗衣机在内筒下面找到好几块硬币呢,不知不觉就掉进去了。

网友:
楼主你的洗衣机是什么问题,脱水脱不干净吗?

网友:
地下那个螺丝,很难拧

网友:
我的海尔双动力脱水时响声象开飞机,售后要500多,而自己换总成的零件太贵了260,一直没下手

网友:
工人上门换差不多400左右。

网友:
脱水声音异常都是轴封漏水到滚珠轴承力锈蚀造成,更换水封和轴承后可以恢复,更换总成自然更好就是多花点软妹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波轮后也没把水封换了?也没发现有金介指,耳环

总成自带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