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有没有MTK7621的交换机固件?

楼主(2022-02-10):
现在7621这个芯片市场产品挺多,之前看到位坛友的拆机贴,是一个普联的百兆路由器改的交换机。
也是那段时间想买一台千兆交换机用,三剑客的5口千兆傻瓜交换机价格也要50~60元,觉得那种单芯片的稳定性和寿命不太靠谱。
另外呢有一个方法我只是理论,还没有测试,openwrt的系统有VLAN划分功能,大概可以把 LAN和WAN口划分到一个通道中,之后就可以变成 lan~wan盲插的状态了吧,关闭DHCP功能是不是变成交换机了。
其他办法就是刷固件了,目前没看到哪位大神编译交换机固件,真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固件。

网友A:
就像你说的那样,openwrt把所有网口划到一个VLan下,关DHCP就行。
另一种方法是装padavan,开AP模式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说的那样,openwrt把所有网口划到一个VLan下,关DHCP就行。
另一种方法是装padavan,开AP模式也一样 ...

你说的第二个,是不是老毛子固件,里边有一个ap设置,也用过,只是没注意WAN和LAN口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二个,是不是老毛子固件,里边有一个ap设置,也用过,只是没注意WAN和LAN口状态 ...

是,AP状态下WAN、LAN通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两台路由都是这么工作在交换机模式下的,不过百兆没啥搞头,还是直接淘个千兆的交换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两台路由都是这么工作在交换机模式下的,不过百兆没啥搞头,还是直接淘个千兆的交换机吧 ...

中兴8820V2是千兆的,7621芯片,价格比2手5口千兆交换机贵几块钱,芯片比纯交换机强的多,做好散热,功耗几瓦可以忽略,硬改值得入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P状态下WAN、LAN通用

老毛这个功能很方便,当做交换机用挺不错,现在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中兴8820V2,需要解决好散热。

网友C:
比交换机多3-4W功耗,一年也就多个20块钱电费吧,算上电费大概3年就能买个交换机了,千兆交换机大概1-2W,千兆路由器一般可以达到4-6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交换机多3-4W功耗,一年也就多个20块钱电费吧,算上电费大概3年就能买个交换机了,千兆交换机大概1-2W, ...

一年20多块钱,还可以

网友D:
刷新版集客ac啊,新版集客ac就是无WiFi纯lan口的有线ac,够稳定,我有个无线坏的k2p就是扔公寓做拨号ac,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交换机多3-4W功耗,一年也就多个20块钱电费吧,算上电费大概3年就能买个交换机了,千兆交换机大概1-2W, ...

我刷的集客有线ac没有无线WiFi其实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兴8820V2是千兆的,7621芯片,价格比2手5口千兆交换机贵几块钱,芯片比纯交换机强的多,做好散热,功耗 ...

我的用的就是这个,顺便做无线接入用,另外一个是普联的千兆无线路由,型号忘了,不过无线功能不太好干脆改成交换机了。但是最近发现局域网速度偏慢,准备换个专用的千兆路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交换机多3-4W功耗,一年也就多个20块钱电费吧,算上电费大概3年就能买个交换机了,千兆交换机大概1-2W, ...

这种功率完全可以忽略了,少吃几顿快餐能省好几年的了

网友E:
8820v2在用,刷了老毛子设为ap模式,关闭无线功耗应该能再低一点,带一个usb口,老毛子下搞smb ftp,作为简易nas够用了,缺点就是体积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新版集客ac啊,新版集客ac就是无WiFi纯lan口的有线ac,够稳定,我有个无线坏的k2p就是扔公寓做拨号ac,还 ...

跟老毛子的AP功能一样,要是不想用WIFI功能,可以断开无线芯片的供电,拆一侧供电电感就行,还能再省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8820v2在用,刷了老毛子设为ap模式,关闭无线功耗应该能再低一点,带一个usb口,老毛子下搞smb ftp,作为简 ...

它的板子并不大,额外定制外壳成本就太高了,只能凑合用原厂壳,当交换机用发热量如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板子并不大,额外定制外壳成本就太高了,只能凑合用原厂壳,当交换机用发热量如何啊 ...

温度应该不用担心,我用了大半年了很稳定

网友F:
8820我就是嫌温度高买了,PCB是我见过的路由器里面最薄的了。奇葩外壳散热没法改。加上usb也是2.0,改了双系统原价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820我就是嫌温度高买了,PCB是我见过的路由器里面最薄的了。奇葩外壳散热没法改。加上usb也是2.0,改了双 ...

8820散热片是一块大铝板,散热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820散热片是一块大铝板,散热应该还可以吧

8820s它是倒装的,热量都是向上升的,正面的塑料壳都比铝板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