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长机顶盒WiFi天线效果不错

楼主(2022-02-10):
机顶盒跟路由器隔了一个房子。用有线速度很稳定,用无线的话经常卡顿。看WiFi信号还是满格的。

改造了一下,把原来的WiFi天线拿到机壳外边,两边刮出铜皮,焊接了两节电线。相当于把天线加长到原来的三倍。现在信号非常稳定。

壳子上的圆孔是专门打孔用来散热的。搞了好几年了。

网友A:
这个……天线不是你想加长就加长的
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不是你想加长就加长的
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的

不管怎么说,楼主摆弄以后信号稳定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说,楼主摆弄以后信号稳定了就好

目前状态下把线拆了,或许信号更好

楼主摆弄以后效果好,或许是心理作用吧,没有仪表测试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状态下把线拆了,或许信号更好

楼主摆弄以后效果好,或许是心理作用吧,没有仪表测试的结果 ...

原来频繁卡顿,几秒钟一次。尤其是高清台。
现在已经消失了。绝对可以断定。

我还有一个无线键盘,用的USB发射器也是很小的那种,原来坐在沙发上指挥客厅的电脑很不稳定。把壳子打开加了一根线以后就稳定多了,完全正常使用。

网友C:
拆两个信号线长点的路由器天线,效果可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两个信号线长点的路由器天线,效果可能好些。

本来打算这样弄的,但是原来的路由器没用的那种低端货都扔了。像我们爱收拾破浪的人都有这种痛苦,不扔破烂的时候放着几年都没用,一扔的话马上就有用了。

网友:
接收天线  越长越好 ……

网友:
八木天线挺适合楼主。

网友:
搞个玻璃钢天线算了,一米长那种

网友:
无线还是算了,2.4G热点太多,互相影响,速度已经上不去了,我也发现过同样的问题,用wifi就卡,干脆直接关了WiFi,连网线,怎么试,都不卡了

网友:
天线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问题,没有驻波表,没法测试

网友:
这是860av2.1吗?啥的什么版本?

网友D:
感觉我在恩山白混了。

网友:
无线的效果确实很渣 孩子看电视老卡 还是改回有线了 倒没想过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我在恩山白混了。

有时候理论也出覆盖的不全面。

网友:
1/2波长的天线效率比1/4的高,1/4波长比1/8高,楼主刚好对到合适的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