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逆变器给电动车充电的疑问

楼主(2022-02-10):
由于本地城市规划整改,以前私拉的电线给电动车充电不让用了,要到指定地方充电,价格贵还不方便。想到是不是可以把电池弄到汽车后备箱进行充电,在某宝找到这样一个便宜的逆变器,看功率标注是够用的,但是怎么就标注不能给电动车充电呢?有知道的大神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
12v逆变220v再通过充电器降压给72v的电动车充电?你12v的电池有多大,损耗难以想象。

网友:
这样做,一是转换效率低,二是莫要电动车没充满,而汽车的电瓶废了

网友:
汽车发电的成本本身就远高于市电,加上逆变的效率损失,你认为会低于充电桩的单价?你这是费力不讨好。

网友A:
充满电动车是不可能的。只能暂时应急用一下。假如你的电动车是48V/20A电池组。那么你需要至少是12V/80A的后备电池。除去逆变器,充电器损耗外。300W逆变器可能输出功率太小了,充电电流偏小。可以考虑500W的逆变器。

网友B:
自信点,没什么不可以的,大不了汽车电瓶亏电或自燃什么的,多大的事

网友:
找地方 定做一个 12V转78V(你电动车电池的电压)的逆变器。不要用升压到220V然后再降压到78V的方案,因为效率问题,太费电了。假货宝上 假的多,真的少。你那个逆变器很可能是虚标的,然后一带负载就保护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C:
有可能电驴充电器是容性负载,逆变器是修正波的
建议上纯正弦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信点,没什么不可以的,大不了汽车电瓶亏电或自燃什么的,多大的事

对,区区汽车,烧了就烧了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
跟风电源+升压模块=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86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动车是不可能的。只能暂时应急用一下。假如你的电动车是48V/20A电池组。那么你需要至少是12V/80A的后 ...

48v的国标充电器基本是2a的,100w不到,那个逆变器肯定可以的

网友:
汽车新的一般60ah,充不满一组电瓶车电池,不要把汽车电池充废了。这么折腾还不如买个烧油的车

楼主:
我车子里有副电瓶(一个巨大容量的锂电),所以不会导致启动电瓶亏损,有时候汽车开得挺远可以快速给锂电池补电。就是想能不能顺带着把电瓶车给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驴充电器是容性负载,逆变器是修正波的
建议上纯正弦波的吧

不知道电饭锅是不是算阻性电器,上面也写着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信点,没什么不可以的,大不了汽车电瓶亏电或自燃什么的,多大的事

有大容量副电瓶专门给逆变器用,不会亏电,铅酸电池貌似不易自然,市面上的新闻基本都是锂电事故

网友D:
之所以不能逆变了再顺变,是因为都得震,你知道劣质的充电器多拽吗?据说如果关了灯,插上充电器给电动车充电,那断开开关的灯都能着,因为电容脱落,我给仵作兄弟修的一个大功率充电器,能让邻居的小房里的灯自己亮,电工都查不出问题,可见其震峰多大,你认为这修正逆变器能顶得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不能逆变了再顺变,是因为都得震,你知道劣质的充电器多拽吗?据说如果关了灯,插上充电器给电动车充 ...

嗯 这位大神可能分析得对 只不过我不太懂这些知识 感谢解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饭锅是不是算阻性电器,上面也写着不能用

电饭锅功率一般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饭锅功率一般多大?

小的200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