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球机可能用错电源坏了,想知道电子原件名称。

楼主(2022-02-10):
摄像球机可能用错电源,用一段时间后没反应了,拆开有焦味,发现图中位置烧焦了,背部都有点烧焦变形。
想知道图中两个黑色方形元件叫什么名字?想自己买回来替换试试。感谢。

补充内容 (2022-5-7 00:08):
弄好了,跳过24v那部分,直接DC12v供电给主板,工作正常。

网友A:
二极管二极管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二极管二极管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B:
上面不是标了吗,一个是ZD(稳压管),一个是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二极管二极管

图中两个可用什么型号代替?tb找不到一样的原件。

网友:
TVS2二极管和ZD2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标了吗,一个是ZD(稳压管),一个是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怎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替?小白一个

网友:
US1M为超快恢复二极管,用于高频逆变装置的开关器件。其中有色带的一边为负极。

快恢复二极管的内部结构与普通PN结二极管不同,它属于PIN结型二极管,即在P型硅材料与N型硅材料中间增加了基区I,构成PIN硅片。因基区很薄,反向恢复电荷很小,所以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正向压降较低,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较高。

根据经验后边的M是电压等级,
至于那什么Z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临时试机可以不用

网友C:
ZD2 二极管直接淘宝搜索 "US1M 二极管" 即可。这个不一定坏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下。
TVS2 是TVS二极管,可以先去掉,然后使用正确的适配器通电看看这里的电压多少,再选稍微高点电压的TVS二极管就可以了,不必完全一样型号。

网友:
US1M快恢复二极管
SM6T15CA瞬变抑制二极管
后面没短路的话,换好点的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2 二极管直接淘宝搜索 "US1M 二极管" 即可。这个不一定坏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下。
TVS2 是TVS二极管 ...

感谢解惑,也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22-03-27):
哥们弄好了吗?

楼主(2022-05-06):
前几天弄好了,没有维修,而是直接绕过了24V电源部分,直接DC12V供电进去,工作正常。
其实它就是AC24V转换成DC12V给球机使用,现在坏的是24V那边的,技术有限不修了,直接12V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弄好了,没有维修,而是直接绕过了24V电源部分,直接DC12V供电进去,工作正常。
其实它就是AC24V转 ...

是的,我也这样修过,其实摄像头部分是5伏的,只是云台部分用了1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