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高频头WITTIS UVD6001-EB,顺便问问引脚资料

楼主(2022-02-10):
过年回家翻出以前老师傅送的几个高频头,想玩起来,先拆开来看看,
正面左下贴纸上印有:WITTIS  UVD6001-EB 字样,除固定脚外一共10个引脚,第1脚于外壳通,应该是地,第7,10脚是空脚,没有接入电路,实际上有用的脚只有8个。
板子反面右上角能看到一个4脚的小贴片(丝印是G45),应该是一个双栅极的场效应管,可能是混频用的(也可能是高放,具体电路没跑
这种应该是很老的型号了,新的都是带集成块的,最后,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忙找一下相关资料,多谢了!

网友:
猜一下啊
1天线、2AGC、3AFC、4VT、5VCC、6GND、8OS、9IF
当然要抄一下电路来确认,天线可能接个线圈到地,AGC接了电阻到双栅管的一栅,AFC经电阻去本震的一个二极管,VT经电阻去各变容管,VCC接电阻到各漏极或C极,GND到各管源极,OS是本震经三极管放大后输出,一般接个电容后到放大管C极。IF是接LC选频的输出

网友A:
这是袖珍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

①天线输入端
②高放AGC
③UHF
④ⅤT
⑤VH
⑥VL
⑦NC
⑧VCC
⑨中放输出
⑩NC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看着不像是电视机高频头,里面没有调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电视机高频头,里面没有调谐芯片,

黑白的,就算是早期的彩电高频头也没有什么调谐芯片,你说的那内置的飞利浦的小芯片是后来增补头特有的,之前的无论是中大的2型头,还是小型的3型头(不分薄厚或者特殊型号的面包一样的日立头几乎都没见过芯片)

网友:
早期的彩电高频头也没有什么调谐芯片,就是靠一颗可变电容二极管来实现调谐,直到出现增补的调频头,才出现了高度集成一体的调谐总成,并且体积越来越小,最后小到只是一个天线接口模样的高频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电视机高频头,里面没有调谐芯片,

早期的这种高频头是没芯片的,都是独立 原件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袖珍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

①天线输入端

您好,这个全部的图纸方便提供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全部的图纸方便提供一下吗?

是《电子报》合订本上的一张图,不大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电视机高频头,里面没有调谐芯片,

早期的电视高频头没有芯片,后期总线的必须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子报》合订本上的一张图,不大清晰:

麻烦告知是几几年的哪一期,我去找找有无电子版,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电视机高频头,里面没有调谐芯片,

为什么一定要调谐芯片?老式彩电高频头直接几只晶体管就好了,以前的高频头都是这样的结构,只有后期的飞利浦增补头采用上IC,再后来的数字式高频头也是要IC了,

网友:
一般高频头,引脚处都有标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告知是几几年的哪一期,我去找找有无电子版,
谢谢了

1990.8.19,第33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0.8.19,第33期。

实在是对不住,瞧我这记性,我忘记问这篇文章的题目了,麻烦您再说一下标题,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对不住,瞧我这记性,我忘记问这篇文章的题目了,麻烦您再说一下标题,万分感谢! ...

“大散件组装4.5英寸全频道黑白电视机”。

网友:
还折腾这老东西,有啥用处呢?好几个,却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