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首页不再用导航网站用就用这个浏览器插件-iTab

楼主(2022-02-10):
以前一直使用好123之类的网站作为浏览器的首页,现在发现一个更好玩的做首页,上面的图标可自主排列位置,自主添加组件和网站图标,后面的背景也可以自己选择。这是一个浏览器插件-iTab,可以去iTab官网下载插件和安装教程,如果有360浏览器可以直接在插件扩展中心查找安装。

网友A:
win11自带的EDGE已安装这个插件,微软扩展库里面直接搜索就有了!需要手动启动,安装后无法自动打开直接被edge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自带的EDGE已安装这个插件,微软扩展库里面直接搜索就有了!需要手动启动,安装后无法自动打开直接被e ...

我用的360浏览器,插件安装后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2-07-22):
引用 网友A:
win11自带的EDGE已安装这个插件,微软扩展库里面直接搜索就有了!需要手动启动,安装后无法自动打开直接被e ...

我用EDGE安装了一下,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