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v8pro windows平板电脑求专用PE或系统

楼主(2022-02-10):
dell  v8pro  windows平板电脑求专用PE或系统,重装系统时启动不了了,现在提示找不到硬盘,但进入主板检测可以看到硬盘并检测通过,BIOS里也看不到硬盘,怀疑重装系统时破坏了分区设置,试了很多pE都进不去,还试过专用的uefi启动,都不行,有谁玩过这种平板的指点下

网友:
这东西一般官网有恢复盘吧?之前想当然把同事的dell一体机格了用pe启动,结果总是装不上系统,最后没辙,去官网下了个恢复盘才完事。也从此知道了dell的机器要重装,得从原系统里设置下才可以……

网友:
Venue 8 Pro 安装映像要求
Venue 8 Pro 5830 仅在 x32 位 UEFI 模式下启动。此设备不支持传统或 DOS 启动配置。Windows 8.1 32 位(UEFI 模式)是经验证适用于 Venue 8 Pro 平板电脑的操作系统。

为 Venue 8 Pro 安装映像的过程

SLN289267_zh_CN__1icon 注:开始映像安装之前,戴尔首先建议将系统 BIOS 更新到可用的最新版本并正确设定所有 BIOS 设置以执行所需的系统操作。您可以从戴尔支持网站下载此系统的驱动程序和支持应用程序。
通过可启动 UEFI USB 闪存盘安装 Windows 8.1。
SLN289267_zh_CN__1icon 注:此过程应在连接到互联网的本地用户工作站/系统上执行。
SLN289267_zh_CN__1icon 注意:USB 闪存盘上包含的所有数据将在为 UEFI 启动准备 USB 闪存盘的过程中销毁。
USB 闪存盘准备过程。Dell Venue 8 Pro 只能启动 UEFI 模式。必须将用于安装 Windows 的 USB 闪存盘配置为启动 UEFI。首先,创建可以启动和运行 Windows 8.1 安装程序的 UEFI 可启动 USB 闪存盘。
下载或使用现有的 Windows 8.1(x86-32 位)Install DVD ISO 文件。
下载“Windows 7 USB DVD Download Tool”。
将USB闪存盘插入本地系统的USB端口之一。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该DVD工具。
选择 Windows 8.1 安装程序 ISO,然后单击“Next”。
从系统提供的下一个屏幕中,选择“USB device”。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 USB 设备,然后单击“Begin copying”。
等待该工具完成USB构建,然后将其关闭。
在本地系统上创建一个文件夹。示例:“C:\Win8dot1-USB-Boot”
将USB闪存盘上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复制到本地系统上的文件夹中
将 USB 闪存盘重新格式化为 FAT32 系统。(该DVD工具默认为NTFS系统。对于USB设备,UEFI必须从FAT32系统引导。)
格式化完成之后,将所有文件和文件夹从本地文件夹复制回USB设备
USB 设备现在将启动至 Windows 安装程序,并可用于在 Venue 8 Pro 5830 上安装 Windows 8.1。
SLN289267_zh_CN__1icon 注:执行 USB Windows 8.1 安装所需的硬件有:Micro USB 至 USB 转换器、USB 鼠标、USB 键盘和 USB 闪存。强烈建议使用有源集线器。(Venue 8 Pro USB 端口只能提供 500mA 可用电流。如果整体所需电流超过 500mA,USB 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这取决于您的 USB 设备。)
SLN289267_zh_CN__51392158443577.8Pro 1

SLN289267_zh_CN__1icon 注:在加载芯片组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无法正常工作。在 Windows 8.1 安装完成并安装芯片组驱动程序之前,您将使用连接的 USB 鼠标和键盘进行所有输入。
SLN289267_zh_CN__71392158488842.8Pro 2

按 Enter 键之后,系统将启动到 USB 闪存盘,并启动 Windows 8.1 安装程序。按照安装程序提示完成 Windows 8.1 安装过程。
安装 Windows 8.1 后,必须安装设备驱动程序和支持应用程序以提供完整的系统功能。
可以从戴尔支持网站下载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并放置在 USB 闪存盘中,然后复制到系统上的临时文件夹中。将驱动程序文件和应用程序复制到系统后,可以手动或通过脚本进行安装。
为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推荐的安装顺序为:
所需驱动程序:
BIOS 更新
固件设备更新(触摸板、硬盘、WWAN等)
Intel Atom 芯片组/集成显卡驱动程序软件包
Qualcomm 网络/蓝牙驱动程序
Intel TXEI 驱动程序
可选驱动程序:
WWAN DW5570 驱动程序
LTE DW5808 驱动程序
通过 Microsoft 的 SCCM 等企业解决方案自动完成 Windows 8.1 映像安装/部署。
为了使用 Venue 8 Pro 5830 包含内置于 BIOS 的 PXE 代码以便通过外部 USB 转以太网适配器进行 PXE 启动,适配器必须围绕 ASIX AX88772 以太网 IC(集成电路)构建。支持AX88772B和AX88772C版本。

以下制造商的 USB 转以太网适配器具有正确的以太网 IC,并且作为 PXE 可启动设备被 Venue 8 Pro 5830 BIOS 检测到:

HiRO USB2.0到以太网LAN 10/100MBPS网络适配器—制造商部件号H50223
Sabrent USB2.0到网络10/100MBPS以太网适配器—制造商部件号NT-USB20
Olimex USB 2到10/100快速以太网控制器—制造商部件号USB-ETHERNET-AX88772B
SLN289267_zh_CN__1icon 注:Venue 8 Pro 5830 系统不支持将 USB 转以太网适配器与 Latitude 10 平板电脑系统搭配使用。它们将不会被检测为可引导设备并且无法引导系统。此外,Latitude 10 系统内部的以太网设备不支持从 Venue 8 Pro 5830 进行 PXE 启动。
下表概括了当前支持的USB到以太网设备和引导模式。

USB 转以太网控制器        UEFI PXE        旧 PXE        旧 PXE 需要用户交互        旧 PXE 无需用户交互
SMSC(Latitude 10 USB 转换器)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Realtek(Venue USB 转换器)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AXIS(Venue USB 转换器)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ASIX AX88772 内部 USB 适配器仅支持 10/100Mbit 以太网速度。对千兆位以太网支持将于2014年年初通过使用USB3.0到RJ-45以太网适配器添加。

启用 UEFI 网络堆栈 — 5830
在 Venue 8 Pro 5830 系统可以执行 PXE 启动之前,必须在 BIOS 中启用 UEFI 网络堆栈。

进入 BIOS 设置(在启动过程中按 F2 键)
使用方向键并选中“Advanced”
将“Enable UEFI Network Stack”选项更改为“Enabled”
按 F10 键以保存并退出 BIOS 设置。
SLN289267_zh_CN__91392158529436.8Pro 3

将系统引导到PXE
要PXE引导系统,请进行必要的USB和网络连接,然后打开系统电源。

出现戴尔启动画面时,立即按 F12 键,启用一次性启动选择菜单。
使用箭头键选中“UEFI: IP4 ASIX AX88772B/C USB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然后按 Enter 键。
设备驱动程序/应用程序
戴尔提供了预包装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Cab文件,以通过SCCM或其他部署服务进行操作系统部署。可从戴尔支持网站下载 Cab 文件,也可从戴尔社区论坛下载 Cab 包文件。

SCCM/部署步骤顺序
SCCM 分区设置。当 Venue 8 Pro 5830 不需要时,建议创建分区磁盘 0 — BIOS 分区,以便为那些可在传统 BIOS 模式下启动的未来型号提供支持。对于传统分区,_SMSTSBootUEFI应设置为“not equals” true。

如果需要,可以跳过 BIOS 传统步骤。必须创建分区磁盘0 - UEFI分区。在这里,必须将_SMSTSBootUEFI设置为“equals” true以让分区可以正确进行UEFI引导。

SLN289267_zh_CN__101392158564904.8Pro4

SLN289267_zh_CN__111392158592998.8Pro6

SLN289267_zh_CN__121392158629404.8Pro5  SLN289267_zh_CN__131392158647029.8Pro7

SLN289267_zh_CN__141392158709966.8Pro9

SLN289267_zh_CN__151392158743731.8Pro10

SLN289267_zh_CN__161392158779418.8Pro13  SLN289267_zh_CN__171392158799512.8Pro12

SLN289267_zh_CN__181392158842074.8Pro11

SCCM驱动程序安装步骤顺序
戴尔建议按照下面概述的安装顺序安装 Venue 8 Pro 5830 系统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支持应用程序。

Venue 8 Pro 5830 建议的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安装顺序:

所需驱动程序:
BIOS 更新
固件设备更新(触摸板、硬盘、WWAN等)
Intel Atom 芯片组/集成显卡驱动程序软件包
Qualcomm 网络/蓝牙驱动程序
Intel TXEI 驱动程序
可选驱动程序:
WWAN DW5570 驱动程序
LTE DW5808 驱动程序
有用信息:
Venue 8 Pro 5830 戴尔支持页面。

UEFI 简介。

Windows 部署服务,Windows 概述。

DISM 命令(恢复/备份映像)。

网友:
这玩意似乎只能32位pe,也就是x86那种。

网友:
百毒一下 “dell v8pro 怎么装系统” 很难吗? 第三个看起来图文并茂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97733ef6f111f18582d05a8e.html  楼上官方文档应该更靠谱

网友:
该说的楼上几位都说了。
我补充一下,这种机器一般只能用32位的UEFI PE,不懂的话你去下载“微PE”32位版的就可以进入PE了。
然后系统的话,一般无所谓,32位的都能用吧(你这个我不太确定)。驱动可能是个麻烦事,叫别人从好机器里备份出来给你吧。

网友:
32位uefi的pe,以前驰为台电这类atom寨板用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3wyK4A08Ag2Vrbjy-qY4w?pwd=syv1 提取码:syv1

网友:
进bios把安全引导关闭

网友(2022-03-17):
以上都是扯淡

网友:
手持5830,12月搞好了的路过

网友A(2022-11-27):
我的装好了    下个WePE_32_V1.2装u盘里  我装的是俄罗斯大神win10   装好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好了    下个WePE_32_V1.2装u盘里  我装的是俄罗斯大神win10   装好4g

多谢,多谢,已经安装了原版win10,现在正常使用,不折腾了,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已经安装了原版win10,现在正常使用,不折腾了,太麻烦

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