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8年速腾 更换雨刮水喷水泵

楼主(2022-02-10):
自己的车08年的手动1.6速腾,去年发现车头右前部分地上有水渍,而且发现玻璃水用的很快,刚加水 停车几天在喷水的时候已经没水了。当时就怀疑是雨刮水储水壶冬天冻烂了,因为我很少加玻璃水 都是加过滤过的纯净水。想着要是换水壶的话那就太麻烦了,自己也不想折腾了,就凑合着用吧,结果到了今年天冷的时候发现不会喷水了,也听不见水泵的声音了,以为是结冰了,继续开车2个小时了,再试,还是不喷水,听着水泵也不工作。于是找了个暖和点的中午想拆开看看怎么回事,自己的车很熟悉,第一 拆了右雾灯罩子,拆下雾灯就能看见储水壶和喷水泵了。一眼就看见了漏水的地方,不是水壶漏水而是水泵漏水,从电机和水泵头的接缝处漏水。拔了插头和水管,向上提就能把喷水泵拿出来。那下来以后加上电源确实不会转了,然后,,,,

就拆了,里面进了不少水。

电机都泡的生锈了,难怪不工作了 ,,,

这个是轴肩密封应该是老化了导致水泵头里的水上窜把电机淹死了,这下知道了原因,先装回车上去吧,然后就是买备件大年初六下单初九到货,20来块钱。今天是个好日子 抽空就给他装了。

第一步,拆雾灯罩的固定螺丝。十字螺丝刀。

手扣进这个缝里面往外拉,自己拆的多了,轻车熟路。

漏出雾灯和喇叭,

雾灯三颗螺丝拆下,就能看到泵了,

然后按顺序装回去就行了,,先别急着装雾灯,现加水试试 观察一会看看会不会漏水,没问题了在全部复原。。。。。。

谢谢观看

网友A:
三楼学到了,有空拆了看看

网友B:
学到了,但复杂,我的不出水靠雨水

网友C:
应该把电机修起来才有技术含量。

网友D:
我家的polo 07款的也不碰水了, 上个月把车置换了,不用自己修了。就是置换折价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楼学到了,有空拆了看看

嗯,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polo 07款的也不碰水了, 上个月把车置换了,不用自己修了。就是置换折价好低 ...

07年的比我的速腾还大一岁,置换的话有没有一万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把电机修起来才有技术含量。

我把电机清理了一下然后加上电源电机能转,但是噪音很大,我又给电机轴加了点机油。然后又加点上稳压电源上试机,结果电机转了一会儿 冒烟了。就把它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但复杂,我的不出水靠雨水

不算复杂,你可以试试。

网友E:
朗逸也可以从雾灯这里拆吗?老爸的老款朗逸之前就喷水很少,想自己换换电机但是上次看了下感觉要拆很多东西就没去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机清理了一下然后加上电源电机能转,但是噪音很大,我又给电机轴加了点机油。然后又加点上稳压电源 ...

同我维修差不多。开始找到问题以为最多非条线就搞定,无奈手残越整越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07年的比我的速腾还大一岁,置换的话有没有一万块?

哎 别提了!车价折了 1500 后来磨到2000,另外置换补贴2000一共4000, 然后他们说保留号码需要有人顶我们的旧车要多一次过户,这费用要我们掏600,结果就3400,去年年底 报废都补贴5000的...... 无奈不是那个年份的车 ,去年报废05还是06年的车有增加补贴至5000

网友F:
我01年的帕沙特去年换车,补了6000,换新能源混动,免购置税,送绿牌,8000补贴,真划算。

网友G:
这车换喷水电机拆着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朗逸也可以从雾灯这里拆吗?老爸的老款朗逸之前就喷水很少,想自己换换电机但是上次看了下感觉要拆很多东西 ...

朗逸的话应该差不多,你可以拆了以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车换喷水电机拆着真简单。

是的  老车有些设计非常便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01年的帕沙特去年换车,补了6000,换新能源混动,免购置税,送绿牌,8000补贴,真划算。 ...

也就是说一共顶了14000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 别提了!车价折了 1500 后来磨到2000,另外置换补贴2000一共4000, 然后他们说保留号码需要有人顶我们 ...

看来还是需要多了解了解呀,我的还能再开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