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电源有啥好的推荐吗,塑料壳体积小一些,3A-5A这种

楼主(2022-02-10):
  看了下淘宝上销量最高的台达电源,一开始感觉店家还是那个事,所有的电源款都带拆解图片,配有详细描述器件型号都标注了,销量挺多,看评论也挺好。  直到看到了PCB上的丝印。。。。这不就是洋垃圾换线吗?还虚标严重,虚标了近一倍!!!
  那外壳标签跟后配的线还做得还真是像那么回事,根本看不出来是翻新,让人防不胜防。
  12V6A外壳标签为PB-1720-3SA3的光宝实际PCB为PB-1360**(12v3a)。[最后一张图的下面]
  12V5A的台达PCB实际为ADP-36(12v3a)。[第一张图右上]  以下上图,均截自商家的商品描述

网友:
洋垃圾换线也未必不好,关键还是看用料真假,还有一个价格,如果他告诉你我就是洋垃圾换线卖的,东西没问题价格也合适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洋垃圾里好东西还是不少的,我之前就淘了不少剪线的,用料做工一流,成色几乎全新,自己买了上好的输出线接上再DIY个外壳,用起来美滋滋,比某些国产寨厂的适配器好多了,那些拿到手上就没分量,拆开一看都要哭,薄薄的PCB,稀稀拉拉的几个元件,大量空置的预留位,还有糟糕的焊工

网友:
买过台达,功率严重不足

网友:
买个真正的洋垃圾呗,怕功率虚标,按翻倍的买就行啦。

网友:
买过24v2a的,实际才负载1a就严重发热了

网友:
随便买,不行就退款退货。

网友:
手里5个建兴12v 5a,主电容黑金刚400/100u ,输出是黑金刚25/16 1000uf,原装壳带DC线17.5一个,比较值了 。18AWG的线非常厚实。后面十块一个,买了2个裸板台达12v/36w ,主电容黑金刚400/220u(全金属屏蔽罩,散热强化),适配外壳和线比较麻烦,建议还是买那种剪线带壳的比较简单点 。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162-1-1.html不如买裸板电源,质量好,价格便宜

网友:
说实在的,我去年也在这家买过两个电源,因为当时我的雷石点歌机放在机柜里,KTV喇叭会有点歌机启动时硬盘转动电流声,后来买了两个电源换上之后,再也没有听过电流声。有些洋垃圾使用时间一般不会太久,甚至没有使用过,懂点电气方面的人,这洋垃圾怎样也比国内轻飘飘的电源好太多。

网友:
HK的部分信号灯抓拍枪机电源,一般12V5A,装在抓拍枪机罩里面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A(2023-10-14):
手机氮化镓充电器,用诱骗器弄出12V,稳定得一逼

网友:
买过一个12V12.5A的台达剪线电源,用着还可以,待机功耗在0.5W左右,纹波12mv,用电子负载拉到15A没保护,超负载供电纹波也不会变大

网友:
这个,五六年前收旧货的在路边整理收获,看到了就买下了,一个飞利浦蓝牙音箱一个飞利浦电源一个飞利浦修毛器一共5块钱。这个电源真心好用,足功率,又自带插头,一直用了带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氮化镓充电器,用诱骗器弄出12V,稳定得一逼

这个可以有,前几天才买了一个,结果买成公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