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不知道是不是它出了问题,增程发电机启动没反应

楼主(2022-02-11):
之前怎么折腾启动时都能转两下,可重新拆装后就一点也不转了,搞不清哪里坏了,发电机控制器用新买的试了还是一样不动,有没有懂的大神呢!帮帮我,难道是发电机线圈里面有断线?还是霍尔坏了?也可能是线路有断点?仪表故意码却显示0080h,底下有惊叹号,可是查网上说温度传感器显示错误码只是转动异常,也不会不转吧?图有当时拍了不少,只是找出来费劲,因为不能直接从文件管理器里分享,只能从这找那太多的目录,一点点翻查,需要逐渐找出上传,先上传一点,这是18级线圈的定子吧?拆装时因线穿过风冷导流罩费劲,很担心抻坏线了,线出口都是绝缘胶吧?看不到哪坏了,霍尔线相位角怎么看?新旧发电机控制器都试了下,一样不动作,以前怎么折腾都动几下

楼主:
看看我这找出的无线麦克风,以前还找出个步步高无绳电话(子母机之间可无线通话),现在又不知撩哪了

楼主:
底下的菊花(大孔)是装机油检测器的,139小顶杆机,类似于割草机的,但不少配件比割草机的贵很多,比如它的膜片化油器等,它的温度传感器就是一根线,也很贵,那个带风扇的所谓增程发电是网上找的图,它被称作智商收割机吧?就是有人信和买

楼主:
看得见霍尔相位角吗

楼主:
看着蛮复杂的,是不是进口货国内没消化好,现在停产转生产结构简单的纯电动了?

网友A:
没接触过,好像挺复杂的
上面那个电机应该是发电机兼启动电机吧,应该可以接电动车的控制试试看看能不能转,当成一般电动车电机一样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好像挺复杂的
上面那个电机应该是发电机兼启动电机吧,应该可以接电动车的控制试试看看能不能转 ...

是的,电动和发电两用。有道理,就是线路插口不同,看来得剪开才行,它插口上都打了不少胶

网友B:
连发动机都拆了难道是发动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发动机都拆了难道是发动机坏了

一是想看看是不是像有人说内部部件曲轴啥是塑料的,担心塑料不耐用,结果只是凸轮内部填充有塑料,摩擦面仍然是金属的,二是想清理下,改善启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发动机都拆了难道是发动机坏了

现在经过我清理过后应该比以前更好用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没反应,之前我怎么拆开再装上都启动转几下,就是不能持续运转,这其实和化油器,油路是否畅通有关,还有可能没油了,本地加油不给加油,

楼主:
现在化油器我已经买了新的,还没试机,因现在启动没反应,开始怀疑是控制器,现在控制器已经换新的试了,应该不是控制器问题,那是线圈?还是线路问题呢?机械问题没有的,火花塞也是好的,点火器也没坏,高压包也不会坏吧?如果那些坏它也会转两下的,而且它现在故障码是0080h,这是温度传感器的,但温度传感器故意只是转动力减小,也不会一点不转

楼主:
所以想请懂的给讲讲,我怀疑一个是线圈及其霍尔有问题,一个是转把开关及其到各处的电线的问题,机械部分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上图是旧的发电机控制器,还有个新买的,另外,膜片化油器也有新买的,新旧两套有要的和我联系

楼主:
它的控制器插接件全是类似于电脑的防呆插头,不会让你插错地方

楼主:
曾经上过央视广告,我这是2018年春天买的

楼主:
原装是4812铅酸电池,重量有20公斤,我换成磷酸铁锂电池,重量才6公斤

楼主:
是不是比现在的纯电动给力?跑得远,没有里程焦虑

楼主:
现在都改产纯电动了,全是一水的短腿小轱辘纯电动,只是外观漂亮了,智商税多交些罢了

楼主:
电动车是拿来跑的,不是用来秀的,如果你买那些小轱辘短腿纯电动车是为了秀的那我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经过我清理过后应该比以前更好用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没反应,之前我怎么拆开再装上都启动转几下, ...

看看火花塞有没有电火花,顺便试试气缸压缩力大不大,最后试试有没有油进气缸内,满足这三项,一般都可以启动得了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