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人拆过这货,星月神增程发电机

楼主(2022-02-11):
这上一部分图片,其他的需要找找,之前怎么折腾都能转两下,现在一点都没反应,仪表显示0080h应该是温度传感器问题,但其实应该不对吧?因它是一点不转,它主机类似割草机的139顶杆机,外面有塑料导流罩

楼主:
从图上怎么看出它霍尔相位角是多少呢?因为拆装时线路穿导流罩孔费劲,有抻拉,担心会有断线可能,但好像不好检测

楼主:
外表看不出哪里有损坏

楼主:
这控制器看着蛮复杂的吧

楼主:
看着蛮复杂的,是不是进口货国内没消化好,现在停产转生产结构简单的纯电动了?

网友A:
48v的?还真是出远门利器,不担心续航!出不出?

网友B:
这东西真能增加电动车里程么
类似于高压缸排气二次加热后进中低压缸?
我咋觉得放到动能上面像是智商税似的呢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2冲程汽油机,发电对电池充电来增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能增加电动车里程么
类似于高压缸排气二次加热后进中低压缸?
我咋觉得放到动能上面像是智商税似的 ...

就是个发电机,和电池组并联当大电容稳压,肯定可以增程啊!

网友D:
根据能量守恒定理,所有的增程都是智商税,都要消耗能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能增加电动车里程么
类似于高压缸排气二次加热后进中低压缸?
我咋觉得放到动能上面像是智商税似的 ...

直接就是个汽油发电机,48v电池没电了,就启动这货给电池冲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能量守恒定理,所有的增程都是智商税,都要消耗能源的。

一升油可以发三度电,三度电在电驴上面可以跑120公里,

网友:
脑子可真是个好东西,额外大电瓶或是摩托车不香吗

网友:
噪音不小吧,见用过的,说比用电池还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升油可以发三度电,三度电在电驴上面可以跑120公里,

转换效率哪有那么夸张,再说三度电是那种大型的发电机,而且这个东西本身也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还真是出远门利器,不担心续航!出不出?

出也可以,我微13691599621,可转转或闲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能增加电动车里程么
类似于高压缸排气二次加热后进中低压缸?
我咋觉得放到动能上面像是智商税似的 ...

恐怕这个智商还算高的,你没看到有人在电车上装个风扇发电给电瓶馈电,说能增程,这理论相当于一个人没饭吃时吃自己的翔,能永久循环活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还真是出远门利器,不担心续航!出不出?

是的,我网上订下后,从北京骑摩托跑到天津看货,卖家说降100,1500我自己找车拉回去,我是摩托和这个两车接力骑回去的,之间本来想坐公交回来取另一车,结果找到晚上都没找到手机地图上显示的公交(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河北真的不好找公交,连停摩托都难,汽车反倒容易找停车场),只好骑到廊坊再坐高铁回来取另一车,然后骑到北京南站再坐高铁回廊坊取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能增加电动车里程么
类似于高压缸排气二次加热后进中低压缸?
我咋觉得放到动能上面像是智商税似的 ...

你细品,它真的比那些网上所谓增程器好用,那些里面就一个发光二极管灯板,或者外加个塑料扇叶,妥妥的交智商税的货,这个是燃油内燃机发电,不存在里程焦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2冲程汽油机,发电对电池充电来增程

二冲程的我会买吗?这是四冲程顶杆机,结构比小链机部件少,更可靠耐用,毕竟是四冲程机不是二冲程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