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低分辨率老显卡能点亮4k显示器吗?

楼主(2022-02-11):
老显卡只支持1080p、HDMI1.2,能点亮4K显示器吗?

网友:
可以点亮,不能跑满显示4K分辨率而已

网友:
能点亮,只是分辨率上不去而已。

网友:
应该能点亮,显卡和显示器都是相互兼容的,只是不能最佳匹配而已。

除非是遇到怪的,另类的,缩水的,乱来的

网友:
亮机没问题,只是无法点对点显示

网友:
一般情况下终端设备都是向下兼容的吧。

网友:
可以呀,就像4K电视一样,信号不是4K照样显。

网友:
能,只能达到显卡的最大分辨率

网友:
我的2K显示器,目前跑1920X1080,就是因为显卡不给力,到顶了。

网友:
我记得上4k分辨率好像要hdmi1.4以上的才行,不过就是显卡支持,能不能完美的使用也是个问题。老显卡用ddr2或者ddr3显存的那种就算了,即使上了4k分辨率,也就显示个桌面用,看视频都卡的不行。

网友:
我现在用的P8700cpu的老笔记本接在4K显示器上用,分辨率设置1080P.

网友:
这个好比1080P显示器游戏或看视频全屏时用720P或480P一样能正常显示,除非兼容问题,正常是没有问题。

网友:
英伟达可以强制分辨率,amd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