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线网卡选网件A7000还是华硕USB-AC68

楼主(2022-02-11):
USB无线网卡选网件A7000还是华硕USB-AC68,哪个信号稳,穿墙好,速度快?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选哪个俄罗斯人做的wifi gun

网友:
要么用有线,要么拿个路由器来做客户端给电脑当网卡。

网友:
我有个华硕USB-AC56,5G只支持国内频段,AC68不清楚,稳之性没有问题。

网友:
19.8元的双频usb无线网卡路过,感觉也好用。

网友(2022-04-05):
我手上有一个华硕USB-AC57无线网卡,稳定性没问题,就是5G信号只支持149-165信道,不支持两位数的信道,如果使用wifi6路由,又要用160m的带宽,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