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三线强电和4芯弱电 如何一键切换呢?

楼主(2022-02-11):
家里装了两个太阳能热水器 想做一个一键切换器

达到一个控制屏可以分情况控制两个太阳能热水器

强电是给太阳能热水器加热和切换水管的三通阀用的,四芯弱电是检测太阳能热水器水位及温度的

如何能做到一键切换呢,谢谢

网友:
一只4刀双掷继电器,一只双(单)刀双掷继电器,再加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试试万能转换开关,缺点是比较厚

网友A:
多路继电器,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开合,公共端连控制器,常开连一个太阳能,常闭连另一个 。我家是用双路继电器控制水泵上水太阳能 或者 燃气热水器,太阳能上完水用控制上水电磁阀的信号控制继电器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继电器,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开合,公共端连控制器,常开连一个太阳能,常闭连另一个 。我家是用双路继 ...

有电路图或实物照片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
一个控制器才几十块钱。你整一堆切换开关,还有很高的故障率,还不能24小时监控,何必呢。

网友:
LW26系列转换开关,网上买,随便几路都可以拼起来,面膜也可以定制

网友B:
两个天阳能连在一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天阳能连在一起不行吗?

肯定不行啊 水会漫出来

网友:
最好各自独立

楼主:
主要是旧的基础上新增一台太阳能 要独立就是大工程

网友C:
简单点的直接用那种多路切换开关,全部线接上去一键切换。复杂点的还不如直接用两独立屏,故障少状态也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的直接用那种多路切换开关,全部线接上去一键切换。复杂点的还不如直接用两独立屏,故障少状态也一目 ...

也想用多路切换开关 没淘到

网友:
用一个自保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就行了,一路接常开,一路接常闭,信号线也没问题,一样做法,交流接触器线圈用自保持继电器控制

网友:
2组太阳能。,每组6根线。需要多触点继电器进行切换,自己DIY一个控制盒吧!

网友:
两个接触器互锁接线,同时只能连通一个热水器电源,控制用的4根弱电线用辅助触头加到接触器就行,最终的操作只要一个常用双控开关就行了(风扇旋钮开关也行) 总成本100以内

网友A:
大致应该是这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应该是这样控制

感谢 收藏下 我目前在等 4刀继电器  如果那个可以 会更简单

等试好再回来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