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看冬奥会,漏夜抢修“大法”电视

楼主(2022-02-11):
电视是2018年8月从苏宁购入的SONY KD-65X8566F。昨晚正看着冬奥运会节目,突然关机,拔插电源插头多次也开不了机。因超过3年,也不在保修期,决定自己先看看。第一次拆大电视,也费了一点劲,好在SONY的标识清楚,拆下挂架螺丝和背板螺丝后在下方有两个塑料卡件,抽出后就可以拆下后盖。从故障现象分析,电源板的问题可能性最大。拆下电源板,看到电源板是台达生产AP-P288AM,做工还是非常好,外观上也没有发现明显有问题的器件。而用万用表检查器件,先测量保险管、压敏等器件正常,继续测量二极管,发现D950A的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再加电测量GN6401插座的5和10点间的待机3.3V电压为0,故障初步定位在此。拆下D950A,型号为SB260,再次测量还是击穿。SB260为60V2A的肖特基二极管,刚好手上有SR260可以通用,换上后试机正常。

网友:
漏夜抢修“大法”电视-液晶屏 漏液可以修好?应该是 连夜 吧。

网友:
我进来是看楼主如何抢修漏液电视机的。

网友:
来看如何抢救漏液的。

网友:
咱技术频道别弄的跟头条一样行不?
还以为是把液晶挤出去拿胶水封住。

网友:
楼上各位,“漏夜”是广东方言,意思是连夜。

网友:
原来如此,此漏夜非彼漏夜

网友:
楼主广东人也,有可能就是广州人,或者是隔壁左右南番顺的人士,漏夜应该是广府话特有的说法,就是连夜的意思。

PS:恭喜修复!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广州天河车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发来贺电

网友:
一睇漏夜呢个词,就识系两广人

网友:
看成漏抢修了

网友:
广州人打豉油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