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威刚2246en板子有人玩过吗

楼主(2022-02-11):
有没有玩过这个板子的大佬,是自动跳线吗,我目测了下好像没看到ce跳线,支持单颗8ce吗,玩过的大佬指点下。
最近比较懒  不想动 哈哈哈

网友A:
你懒不想动,我懒还只想看你做,怎么办,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懒不想动,我懒还只想看你做,怎么办,哈哈哈哈

主要是害怕8ce颗粒吹上去不支持的话  拆下来又麻烦

网友B:
闪存位拍高清照片,需要能看清走线。之后教你识别支持的CE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存位拍高清照片,需要能看清走线。之后教你识别支持的CE数。

猜测是看ce的pin脚是否扇出信号线?

网友:
这板看起来不错呀,你不想动转给想动的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猜测是看ce的pin脚是否扇出信号线?

就是查引线。没引线就算空脚。
放大后看到了8CE的证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害怕8ce颗粒吹上去不支持的话  拆下来又麻烦

突然发现上你的套了,支不支持8CE,这个板子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看CE点位的走线不就行了,这个板子的走线多清晰啊,
最主要的是,你的这个板子除了你之外就没有人发过好不好,这个板子及其的少,99%的人都是第一次见过,就像你突然拿出来个宝贝,问大家值多少钱,大家都蒙圈了,都没见过怎么能知道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上你的套了,支不支持8CE,这个板子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看CE点位的走线不就行了,这个板子的走 ...

威刚isss332啊上面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查引线。没引线就算空脚。
放大后看到了8CE的证据。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上你的套了,支不支持8CE,这个板子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看CE点位的走线不就行了,这个板子的走 ...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看支不支持8ce,平时都是贴上去试

网友(2023-03-01):
这个板子的土狗跳线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