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喷雾器铅酸蓄电池充电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2-11):
过年回家老妈说喷雾器充电器坏了,拆开一看爆了三个原件,一个保险,一个三极管,一个MOS管。
保险好办,换一个或者细铜丝就能解决,MOS管虽然炸我看了丝印也能看出是5N60C的。就是这个三极管实在看不出型号,看电路好像是跟MOS管相连的,求大神告知这个三极管具体型号,或者有替换型号也行,不胜感激,最后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
npn硅三极管
sc9011

楼主:
谢谢您,想再请教一下我手头只有S8050三极管,能替换这个通用吗?

网友A:
高压部分都炸了,整流管也不保,这个电源质量差,换一个吧。

网友B:
如果练手艺另当别论,网上买一个12v的充电器估计就10来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都炸了,整流管也不保,这个电源质量差,换一个吧。

这不是本着能修则修嘛,主要这玩意一年用不到几次,买个新的好的要几十,十几块的拆开里面说不定还赶不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练手艺另当别论,网上买一个12v的充电器估计就10来元吧

主要手上废板子挺多,想着能利用起来拆两个零件修好,如果要去买零件修就没必要了,也当是练练手了

网友:
炸鸡必有原因,一定要查到故障。

网友:
三极管如果是S9011,可以用8050代换

网友:
也可能是5551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是5551,因为一般型号都在中间或者上面一行,但是不确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是5551,因为一般型号都在中间或者上面一行,但是不确定啊

5551也是NPN,比9011耐压高,保险起见上55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1也是NPN,比9011耐压高,保险起见上5551

好的,谢谢朋友指导

楼主:
对比了一下,很有可能是5551,谢谢朋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一下,很有可能是5551,谢谢朋友们!

板子上零件也不多,尽量把每个零件都测一遍,把坏件全部找出来。在线测就行,有不对劲的再焊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