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净美仕空气净化器

楼主(2022-02-11):
这是一个净美仕空气净化器,直接插到220伏交流电插座上,释放臭氧和负离子净化空气的装置,支持定时关。

四个角有四颗螺丝,取下来就可以拆开。内部比较简单,做工还不错。220伏交流电进来,有滤波、整流。开关电源芯片是常见的VIPer12A,后面附一个典型应用电路供参考。有变压器和光耦隔离。一颗7805三端稳压提供5伏给振荡电路。那颗8脚直插芯片被打磨了,估计是颗专用的或者是MCU,负责振荡和定时。另有两颗8050三极管和一颗IRF530 NMOS。后接一高压包,在面板孔位置有金属片放电,产生臭氧,捎带产生负离子。面板上有一小风扇把气体吹出。

主板背面很简单,一个微动开关和一颗蓝色LED指示灯。

把这个净化器插到电源插座上,打开侧面的开关,不一会儿就有臭氧特有的气味发出。如果想知道是否还有负离子,可以拿一氖泡,靠近气体出口,氖泡发光,说明含有负离子。

臭氧具有强烈的氧化性,可以破坏空气中的有机气体,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负离子可以降低空气中的尘埃。臭氧对人体有害,对室内金属塑料物体有腐蚀作用,所以不能长时使用,可以打开它的定时开关。

网友:
氖泡发光只是说明高压正常吧,高压正常,只能说可能会有负离子产生,但高压≠负离子。

网友:
负离子头最好是碳纤维材质,金属容易氧化。楼主内置风扇头次见到,我以前买过负离子模块一体灌封,时间长了里面烧暗失效。

网友:
有个类似的,效果感觉被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