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890C+(DTM0660核心)无损改单锂电供电

楼主(2022-02-11):
优利德UT890C+万用表使用的主芯片为DTM0660,根据官方芯片手册,0660工作电压为3v。如图1所示:叠成电池提供的9v供电通过稳压芯片降为3v,然后供机器工作。除此之外,9v电压只为背光电路供电。图中R21和R27组成的分压电路,为0660提供电池电压检测信号。

分析电路,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0660核心完全可以用单锂电供电,只需供电不低于3v就行(实际官方手册上标注的工作电压范围最低为2.4v。为确保精度,还是以尽量不改变厂家设计为标准)。
2、背光可能因为供电电压下降而失效。
3、需要调整电池电压检测电路,以适应新的供电电压。
具体思路:
拆解UT890C+后,找到供电稳压集成块和分压电路,分别为图2中黄圈内的TLV70430DBVR
和红圈内的R15(5.1M)、R16(1M),均与官方手册中的型号小有差别。

1、查TLV70430DBVR的官方手册,此稳压芯片压降典型值为0.4V。因此,只要保证锂电池电压高于3.4V,理论上0660就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3v供电,确保表的精度不受影响。
2、经计算,在R15上并联3M的电阻,电池电压低于3.47v时显示电池电量不足标志。这个取值比较满意,一是3M的电阻好找,3个1M串联就能得到;二是3.47v电压既能确保0660的供电不低于3v,又能在满足供电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锂电池容量。
3、关于背光,要确保背光正常,理论上需要改动电路,官方手册上有详细的电路图,但考虑到平时用不到背光,所以决定不管了。(结果超出预期,在这块表上,背光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最终结果:
如图3,用TP4056充电板和102540锂电组成电池包,直接焊线到原机电池触片,大小刚好可以装进9v电池仓,不影响外观。
最后顺便上传DTM0660的官方手册,供大家研究。本人属于业余选手,希望有专业人士搞出更好的方案。

网友A:
都憋着改锂电是为哪班?

网友:
我买的成品9V锂电池,内部是单节锂电池升压到9V的,30块一颗,用了一年半还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憋着改锂电是为哪班?

可能还是习惯问题吧,我就特别的喜欢把电池改成用手机电池供电,反正废旧电池扔了也是扔了,然后改成背光常量,开机背光常量,然后用手机大容量电池也不害怕电池容量问题,用起来很方便,背光按一下才亮实在是不方便,传统厂家希望能稍微改进一点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习惯问题吧,我就特别的喜欢把电池改成用手机电池供电,反正废旧电池扔了也是扔了,然后改成背光 ...

厂家不至于连这点都想不到!还是不成熟,弊大于利!锂电池毕竟不可靠,而且,万用表测量时如果出现意外情况,高压很容易串入电池回路或者引起电池短路。

网友A:
一些耗电大的仪表,厂家有些是用锂电池的,普通表厂家还是用干电池的多,成本问题,必要性问题,安全性问题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耗电大的仪表,厂家有些是用锂电池的,普通表厂家还是用干电池的多,成本问题,必要性问题,安全性问题 ...

当然了,能改锂电池的都是低端表,要求零度不高,随便用用,都是50元以下的产品稍微改改

网友:
看来我是跟不上流行的。
春节前老妈抱怨家里的红外温度计没电了,做个牛肉都控制不好温度……赶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憋着改锂电是为哪班?

每天工作离不开万用表的一般不会改,用时没电等着充电是无法接受的。

网友(2022-10-11):
背光时间太短    9V确实  没有锂电方便   我用的是9V充电电池   可以用两个月左右·

网友:
我使用的挺频繁的   两个月   不算短了···

网友(2024-12-13):
那个稳压IC换成对应电压的MG6209A就行了,输入输出压差更小

网友:
但你要看看9V是不是还要给外部基准供电

网友(2025-03-28):
我的表转盘接触不良了,我想改成固定档位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