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宝上淘的16节18650充电宝套件充电效率低

楼主(2022-02-11):
去年在淘宝上看到有卖充电宝套件的,就买了个,然后又自购的电池,装上以后给手机充电发现电池掉电速度快,然后手机的电量并未增长多少,充电线用的是手机自带的原厂快充线。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考虑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买的18650电池容量太低,16节充电掉电速度还很快,可见电池之垃圾;第二种可能是你的充电宝电路板转换效率太低,大量的电都被浪费了,你可以测下你的电池容量,如果电池没问题那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

另外冬季天气太冷也会出现充电困难的问题,可以在给手机保温的状态下测试充电是否正常排除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买的18650电池容量太低,16节充电掉电速度还很快,可见电池之垃圾;第二种可能是你 ...

非常感谢,做这个充电宝的初衷是想给胰岛素的贮藏箱供电尤其是在外出的时候。但是发现根本不给力。电池是在京东上总共花了200多买的自营的,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结合您的分析,基本上断定是买的充电宝的盒子太垃圾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做这个充电宝的初衷是想给胰岛素的贮藏箱供电尤其是在外出的时候。但是发现根本不给力。电池是 ...

只脸一种可能,电池不行,你去咸鱼买索尼V6,看内阻,保证满意

网友B:
买个usb电流表  看看电流

网友C:
电池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充电宝发热吗?发热不厉害那还是电池垃圾

网友E:
没有明白啥意思。
是不是就是充电宝从100%降到50%,手机从20%上升到25%。
如果是这样,指定是电池不行了!
16节18650,怎么着也有16000mah吧?手机电池4000左右,即便转换效率很低,25%吧,还能更低吗?
也足以充满一次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usb电流表  看看电流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发热吗?发热不厉害那还是电池垃圾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可能性最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明白啥意思。
是不是就是充电宝从100%降到50%,手机从20%上升到25%。
如果是这样,指定是电池不行了!

非常感谢

网友F:
我买了个10节的,不管是给手机充电,还是给自身充电,按钮开关都非常烫,效率不用说了,这么多电能转成热量白白浪费

网友G:
网上充电宝套件太多了,有的质量真不行,关键价格便宜;有的充电宝套件非常贵,都上五十元一个,含外壳加电路板,可以安装十节至二十节18650电池不等,那个商家叫什么diy的,你自己找找吧,肯定可以买到满意的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充电宝套件太多了,有的质量真不行,关键价格便宜;有的充电宝套件非常贵,都上五十元一个,含外壳加电 ...

18650电池其实上海鲜市场买些拆机的力神之类的更划算,2500mah一般5元以下一个,容量足又耐用,用在充电宝也不需要太大的放电电流。

网友H:
京东自营我查了一下,18650有几个品牌,按你说16节200多的话,应该是神火、酷蛙或者paulone这三个不知名品牌,德力普和品胜这两个老牌都要20多一节了,所以保不齐就是电池问题。京东自营虽说都是正规牌子货,但是真货质量差也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你是要给胰岛素储藏箱供电,制冷耗电可是比较大的,用电池供电也得是动力电池,普通电池根本不耐用。你最好看一下供电箱的额定功率有多大,要是5V2A以上,可以确定没有办法用常规充电宝供电,必须用原配的电源适配器才行。现在的手机快充都是用提高电压的方法增加功率,5V电流最大2.1A不可超越,储藏箱也不可能支持手机的充电协议。

网友I:
感觉电池容量问题,充电宝的效率最差也不至于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个10节的,不管是给手机充电,还是给自身充电,按钮开关都非常烫,效率不用说了,这么多电能转成热量 ...

按钮开关发热是什么意思?咋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电池容量问题,充电宝的效率最差也不至于如此。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京东自营我查了一下,18650有几个品牌,按你说16节200多的话,应该是神火、酷蛙或者paulone这三个不知名品 ...

是酷蛙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