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次换滤芯发现RO电动净水器滤芯更换提示灯都是定时设置的不必当真(...

楼主(2022-02-11):
    前两个星期,志高净水器前两个滤芯灯闪动提示换滤芯了,但是换过滤芯后灯还是闪动,问志高净水器客服才知道原来滤芯灯要设置还原的,不然会一直闪下去,拆开里面滤芯看,也不算脏就装回去继续用,那个提示灯就当做搞笑吧,闪动就还原下吧,志高RO净水器滤芯和外面普通滤芯通用,几块钱一只得了,RO膜滤芯也就20多块钱这样,只要测试笔数值正常,电热水壶没有出现水垢就可以继续用,不用理那个提示灯的。净水器滤芯真是暴利产品,那些非常规滤芯,卖过百块简直是抢钱,成本估计也就几块钱。

网友:
RO或许可以,可以看废水比和出水TDS。。。别的还是根据制水量更换吧。
专业的净水器进水口有个简易的水表的根据水量更换,现在电子发展了,是根据水泵通电时长提示的。。。

这个单价都没到20一只,已经非常可以了。。。有牌子的一只就50,不过一般来说三支以上的话有人上门给你弄好。现在低于200很少有人上门服务了。

网友A:
前几天我也打算搞一个净水机,主要是家里自来水烧开了会飘一层水垢一样的东西, 先买了小米测试比 测试TDS是125上下,   昨天下单一套志高W9-P1 J今天刚发货

网友:
2015年夏天买的AO斯密斯净水器,1,5级滤芯一年一换,2,3级滤芯两年一换,4级ro滤芯三年一换,到2021年夏天满6年,机器提示5个滤芯都要换,一起换的价格是900元,心想6年的老机器不值得高价换滤芯,于是又重新12x9买了一台沁园的,附送了一个tds笔,一测ao的,tds11-13之间,先不换滤芯就这么用下去,沁园也就先不装了,等tds明显上升了扔掉ao的再装沁园的。

网友:
大部分消费电子里面的各种更换/维修提示灯都是很简单的逻辑。
时间最多,有些汽车会用公里数。
提醒灯亮了之后,都需要手动复位,系统就会重头开始计数。

网友:
小米厨下600,小米净水器也都是定时的,6个月自动闪灯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截图搜索,只在x宝找到一家店铺,别的都找不到了,是不是我找错平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截图搜索,只在x宝找到一家店铺,别的都找不到了,是不是我找错平台了? ...

净水器是在京东买的,滤芯在淘宝特价版买的,要用手机下载。

网友:
楼主同款净水器,复位截图能不能清楚一点,看不清啊

楼主:
京东现在价格,买这个比自己DIY好,价格还便宜,外观又好看,DIY外观的还不伦不类。

网友:
ro不止20吧

网友C:
多数自己能换滤芯的就不必理会那些指示灯,我的美的水机滤芯换过两次了,但那些灯就没停过闪,起初还复位一下后来就无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自己能换滤芯的就不必理会那些指示灯,我的美的水机滤芯换过两次了,但那些灯就没停过闪,起初还复位一 ...

就怕那个灯闪多不管的话,会烧掉,到时就不亮了,还是设置一下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那个灯闪多不管的话,会烧掉,到时就不亮了,还是设置一下好些。

复位一下会好几天,不久就又闪了后来就不理会它了,弄电路板需要打开壳体,位置所限不好上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也打算搞一个净水机,主要是家里自来水烧开了会飘一层水垢一样的东西, 先买了小米测试比 测试TDS ...

安装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就跟汽车机油更换一样,路况,驾驶行为都一样,自然机油寿命不一样
但是人家会让你提前更换以确保安全

网友:
正确的操作是把最前一级PP棉过滤器换成透明的,
等PP棉颜色到了你不能忍受的时候就更换PP棉滤芯;
之后,换3次PP棉就换1次活性炭,换3次活性炭就换RO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安装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用起来效果还不错,用电也很省 就是净废水比有点高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起来效果还不错,用电也很省 就是净废水比有点高1:2左右

还不错,看上去简单一点

网友:
哪有20的ro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