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九阳L18-Y33D破壁机E19故障代码

楼主(2022-02-11):
九阳破辟机L18-Y33D,买了不到一年半(保修一年),今天出现E19故障代码,不工作了。九阳的产品质量感觉是不错的,怎么说这么容易坏吗?难道是我中彩了?百度了一下,有的说需要更换温度传感器,也不知道这个传感器型号,有知道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起码先淘宝搜一下 “九阳破壁机 温度传感器” ,然后随便找到一家,比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3432806604  ,看下评论别人怎么检测判断传感器好坏。然后你的图就应该是从顶部拍这个元件,最后拆下测量孔径判断型号,然后购买更换。

网友B:
这个东西易损件,换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先淘宝搜一下 “九阳破壁机 温度传感器” ,然后随便找到一家,比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谢谢您热心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易损件,换上就好。

谢谢指导!

网友C:
你加的是开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的是开水吧?

不是开水,应该就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D:
过热保护了吧,是不是长时间运转了电机过热。等自然冷却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热保护了吧,是不是长时间运转了电机过热。等自然冷却了再试试?

冷却下来也不行。

楼主:
统一回复:已经修好了。过程有点曲折:先拆下杯子底部的温度传感器测量常温电阻约65K,怀疑应是100K的传感电阻减小,根据坛友的建议,买了一个外形一致的100K温度传感器,换上后不报错了。加上豆子试机,但水烧开后喷溅,多次检查后没发现问题,故障依旧。又把把手拆开,发现上盖连接沸腾传感器的接触弹片有生锈迹象,清理后装机故障仍在,于是怀疑新买的传感器参数不对,原传感器没坏。于是换回原传感器试机,故障解除,修复完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618-1-1.html